51单片机pwm按键控制直流电机加减速源程序

楼主(2017-06-13):
  1. #include<reg51.h>
  2. #define   DATAOUT P0

  3. #define TH0_TL0 (65536-1000)//设定中断的间隔时长

sbit Key_add=P1 ^ 0; //电机减速
sbit Key_dec=P1 ^ 2; //电机加速
sbit Key_turn=P1 ^ 1; //电机换向
sbit PWM1=P2^6;//PWM 通道1,反转脉冲
sbit PWM2=P2^7;//PWM 通道2,正转脉冲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char ch );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2^2;

void LCD_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void LCD_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void LCD_write_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char str[]);
void LCD_clear(void);
void LCD_Init(void);

void delay_us(unsigned char y);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z);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void Motor_speed_high(void);
void Motor_speed_low(void);
void Motor_turn(void);
void Timer0_init(void);

unsigned char count0 = 50;//低电平的占空比

unsigned char Time_delay;
unsigned char count1 = 0;//高电平的占空比

bit Flag = 1;//电机正反转标志位,1正转,0反转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

Time_delay = x;

while(Time_delay != 0);//等待中断,可减少PWM输出时间间隔
}

void Motor_speed_high(void)//
{
if(Key_add==0)
{

Delay(10);
if(Key_add==0)
{

  count0 += 10;

if(count0 >= 100)
   {

   count0 = 100;
    }
   }

while(!Key_add);//等待键松开
}
}

void Motor_speed_low(void)
{

if(Key_dec==0)
{

Delay(10);
if(Key_dec==0)
  {

  count0 -= 10;

    if(count0 <= 0)
   {

  count0 = 0;
  }
  }

while(!Key_dec );
}
}

void Motor_turn(void)
{

if(Key_turn == 0)
{

  Delay(10);
   if(Key_turn == 0)
  {

  Flag = ~Flag;
  }

  while(!Key_turn);
}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0x01; //定时器0工作于方式1
TH0=TH0_TL0/256;
TL0=TH0_TL0%256;
TR0=1;
ET0=1;
EA=1;
}

void Timer0_int(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R0 = 0;//设置定时器初值期间,关闭定时器
TL0 = TH0_TL0 % 256;

TH0 = TH0_TL0 / 256; //定时器装初值
TR0 = 1;
if(Time_delay != 0)//延时函数用
{

Time_delay--;
}

if(Flag == 1)//电机正转
{
PWM1 = 0;

  if(++count1 < count0)
  {

   PWM2 = 1;

   }
else
   PWM2 = 0;

    if(count1 >= 100)
   {
  count1=0;
    }
}

else //电机反转
   {

PWM2 = 0;

    if(++count1 < count0)
   {
  PWM1 = 1;
   }
  else
   PWM1 = 0;

    if(count1 >= 100)
   {

   count1=0;
   }
}
}

void delay_us(unsigned char j)/* 简易延时函数 */
{
unsigned char k,i;
for(k=j;j>0;j--)
for(i=100;i>0;i--);

}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j) /* 简易延时函数 */
{
unsigned char k,i;
for(k=j;j>0;j--)
for(i=256;i>0;i--);

}

void LCD_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写指令到LCD1602
{
        rs=0;
        delay_us(1);
        rw=0;
        delay_us(1);

        e=1;
        DATAOUT=cmd;
        delay_us(300);
        e=0;
}

void LCD_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写数据到LCD1602
{
        rs=1;
        delay_us(1);
        rw=0;
        delay_us(1);
        e=1;
        DATAOUT=dat;
        delay_us(300);
        e=0;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char ch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
        if(y==0)
                LCD_Writecmd(0x80+x);
        else
                LCD_Writecmd(0xc0+x);
        LCD_Writedata(ch);

}

void LCD_write_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char str[])//使LCD1602显示一个字符串
{
        unsigned char i=0;
        if(y==0)
                LCD_Writecmd(0x80+x);
        else
                LCD_Writecmd(0xc0+x);
        while(str[i]!='\0')
        {
                LCD_Writedata(str[i]);
                ++i;
        }

}

void LCD_clear(void)//清屏函数
{
        LCD_Writecmd(0x01);
        delay_ms(5);

}

void LCD_Init(void)//LCD初始化
{
        delay_ms(100);
        LCD_Writecmd(0x38);
        delay_ms(10);
        LCD_Writecmd(0x38);
        delay_ms(10);
        LCD_Writecmd(0x38);
        delay_ms(10);
        LCD_Writecmd(0x38);
……………………

网友A(2018-01-06):
请问为什么电机基本不转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为什么电机基本不转呢?

要步进电机吧

网友C:
mark 留着以后仔细看看

网友D(2018-05-03):
楼主的压缩包里只有一张截图(就是楼主上面发的),和一个程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压缩包里只有一张截图(就是楼主上面发的),和一个程序

能不能发给我一下,我需要,谢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压缩包里只有一张截图(就是楼主上面发的),和一个程序

能发给我看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