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控制转速Proteus仿真与程序

楼主:
欢迎采纳。
步进电机控制转速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 <reg52.h>
sbit A1=P2^0; //定义步进电机连接端口
sbit B1=P2^1;
sbit C1=P2^2;
sbit D1=P2^3;
sbit button1=P3^0;
sbit button2=P3^1;
sbit button3=P3^2;
#define Coil_A1 {A1=1;B1=0;C1=0;D1=0;}//A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B1 {A1=0;B1=1;C1=0;D1=0;}//B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C1 {A1=0;B1=0;C1=1;D1=0;}//C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D1 {A1=0;B1=0;C1=0;D1=1;}//D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OFF {A1=0;B1=0;C1=0;D1=0;}//全部断电
unsigned char Speed;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Speed=200; //调整速度
while(1)
  {
  if(button1==0)//若按下p31
    {
     Coil_A1                 //遇到Coil_A1  用{A1=1;B1=0;C1=0;D1=0;}代替
     DelayMs(Speed);         //改变这个参数可以调整电机转速 ,
     Coil_B1
     DelayMs(Speed);
     Coil_C1
     DelayMs(Speed);
     Coil_D1
     DelayMs(Speed);
    }
if(button2==0)//若按下p31
    {
     Coil_D1                 //遇到Coil_A1  用{A1=1;B1=0;C1=0;D1=0;}代替
     DelayMs(Speed);         //改变这个参数可以调整电机转速 ,
     Coil_C1
     DelayMs(Speed);
……………………

网友A(2017-06-18):
加个好友可以吗QQ1129948805,我有点问题想要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