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单片机课设需要有什么步骤啊,小白求助!!

楼主(2017-06-13):
想要做一个课设,但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下手,求大神们指教

网友A:
程序设计有没有题目,如果有就按题目要求进行设计。如果没有,可选择的题目真的很多很多。简单一些的就有单片机低频信号发生器、单片机温度控制设计,单片机度温度控制、单片机超声波测距、单片机水位计、单片机交通灯控制等等,总之可选择的题目实在太多大度多。这就有看与你所学的专业相近不相近了。

网友B:
你需要先想做什么,然后弄仿真与程序,最后总结报告就可以了

网友C:
给你推荐1本书,《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

网友D:
听课,听老师讲就会了

网友E:
需要的材料要看你要做什么啊。。

网友F:
把课设所需的原理图搞清楚,进行仿真成功后可以着手开始硬件准备,最后写一份实验总结接好了···

网友G:
前期查找资料是少不了的,之后画原理图,仿真图,写程序什么的,最后还要调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听课,听老师讲就会了

但是还是要自己动手做啊

网友H:
我也在做课程设计,挺难得,一开始上课就没有听懂

网友I(2019-02-08):
先整个普中开发板跟着玩一阵子就能单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