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神怎么做工业烘箱的温度控制

楼主(2017-06-13):
这是老师布置下来的课程作业,到现在都没有头绪

网友A:
利用温度传感器检测温度信号输入给单片机处理,再控制加热的开启时间

网友B:
可以直接使用现成的温控和定时器啊。

网友C:
产生得确定你的烘箱的温度控制范围才好确定传感器的选择,如果温度控制范围是100度以下,温度传感器选择DS18B20,温度温度在250度以内,可以用PT100,如果温度更高,哪就得选择热电偶了。选择了不同的温度传感器,单片机程序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温度控制精度,控制精度要求比较高时就需要在程序中加入PID闭环控制功能。

网友D:
買一個好一點的溫控器帶PID和通訊的,與MCU連接,由MC下指令判斷。

网友E:
看烘箱的温度范围 大于120度的用PT100 热电偶 低于120的可以用NTC 18B20之类的东西

PT100和热电偶我觉得PT100好些 431弄个基准电压在弄个运放做放大就行了 热电偶需要本地温度修正 有点麻烦

NTC和18B20 前者简单便宜 直接分压电路就可以获得温度变化 后者精度高 不存在NTC是算法修正 写程序稍微麻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