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要怎么改,才有真正的结果

楼主:
#
100黑币
我按照教材连得图和打得程序,结果仿真结果是液晶屏里在不停的跳动

#include<reg51.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_data P0
sbit DQ = P1^7;
sbit lcd_RS=P2^0;
sbit lcd_RW=P2^1;
sbit lcd_EN=P2^2;
sbit PWM=P3^7;
sbit D=P3^6;
uchar t[2],speed,temperature;
uchar DS18B20_is_ok;
uchar TempBuffer1[12]={0x20,0x20,0x20,0x20,0xdf,0x43,'\0'};
uchar tab[16]={0x20,0x20,0x20,0x54,0x20,0x4d,0x6f,0x6e,0x69,0x74,0x6f,0x72,'\0'};
/*********LCD显示子程序**********/
void delay_20ms(void)
{
    uint i,temp;
    for(i=20;i>0;i--)
    {
      temp=248;
          while(--temp);
          temp=248;
          while(--temp);
    }
}
void delay_38us(void)
{
   uchar temp;
   temp=18;
   while(--temp);
}
void delay_1520us(void)
{
    uint i,temp;
        for(i=3;i>0;i--)
        {
         temp=252;
          while(--temp);
    }
}
uchar lcd_rd_status()
{
   uchar tmp_sts;
   lcd_data=0xff;
   lcd_RW=1;
   lcd_RS=0;
   lcd_EN=1;

   tmp_sts=lcd_data;
    lcd_EN=0;
        lcd_RW=0;
        return tmp_sts;
}
void lcd_wr_com(uchar command)
{
while(0x80&lcd_rd_status());
lcd_RW=0;
lcd_RS=0;
lcd_data=command;
lcd_EN=1;
lcd_EN=0;
}
void lcd_wr_data(uchar sjdata)
{
   while(0x80&lcd_rd_status());
lcd_RW=0;
lcd_RS=1;
lcd_data=sjdata;
lcd_EN=1;
lcd_EN=0;
lcd_RS=0;
}
void Init_lcd(void)
{
   delay_20ms();
   lcd_wr_com(0x38);
   delay_38us();
   lcd_wr_com(0x0c);
   delay_38us();
   lcd_wr_com(0x01);
   delay_1520us();
   lcd_wr_com(0x06);
}
void GotoXY(uchar x,  uchar y)
{
        if(y==0)
        lcd_wr_com(0x80|x);
        if(y==1)
        lcd_wr_com(0xc0|x);
}
void Print(uchar *str)
{
while(*str!="\0")
{
lcd_wr_data(*str);
str++;
}
}
void LCD_Print(uchar x,uchar y,uchar *str)
{
GotoXY        (x,y);
Print(str);
}
/**************系统显示子函数************/
void covert1()
{
uchar x=0x00;
if(t[1]>0x07)
{
TempBuffer1[0]=0x2d;
t[1]=~t[1];
t[0]=~t[0];
x=t[0]+1;
t[0]=x;
if(x>255)
t[1]++;
}
else
TempBuffer1[0]=0x2b;
t[1]<<=4;
t[1]=t[1]&0x70;
x=t[0];
x>>=4;
x=x&0x0f;
t[1]=t[1]|x;
temperature=t[1];
TempBuffer1[1]=t[1]/100+0x30;
if(TempBuffer1[1]==0x30)
TempBuffer1[1]=0xfe;
TempBuffer1[2]=(t[1]%100)/10+0x30;
TempBuffer1[3]=(t[1]%100)%10+0x30;
}
/************DS18B20函数***************/
void delay_DS18B20(uint i)
{
while(i--);
}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char x=0;
DQ= 1;
delay_DS18B20(8);
  DQ= 0;
delay_DS18B20(80);
  DQ= 1;
delay_DS18B20(14);
  x=DQ;
delay_DS18B20(20);
}
u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0=0;
for(i=8;i>0;i--)
{
  DQ=0;
  dat0>>=1;
  DQ=1;
  if(DQ)
  dat0|=0x80;
  delay_DS18B20(4);
  }
  return(dat0);
  }
void WriteOneChar (uchar dat1)
{
uchar i=0;
for(i=8;i>0;i--)
{
DQ=0;
DQ=dat1&0x01;
delay_DS18B20(5);
DQ=1;
dat1>>=1;
}
}
void ReadTemperature()
{
  delay_DS18B20(8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WriteOneChar(0x44);
  delay_DS18B20(8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WriteOneChar(0xBE);
   delay_DS18B20(80);
   t[0]=ReadOneChar();
   t[1]=ReadOneChar();
}
void delay_motor(uchar i)
{
uchar j,k;
for(j=i;j>0;j--)
for(k=200;k>0;k--);
}
/***********电动机转动程序*************/
void motor(uchar tmp)
{
  uchar x;
  if(TempBuffer1[0]==0x2b )
  {
   if(tmp<25)
   {
    D=0;
        PWM=0;
        }
        else if (tmp>50)
        {
    D=0;
        PWM=1;
        x=250;
        delay_motor(x);
        PWM=0;
        x=5;
        delay_motor(x);
        }
        else
        {
        D=0;
        PWM=1;
        x=5*tmp;
        delay_motor(x);
        PWM=0;
        x=255-5*tmp;
        delay_motor(x);
        }
        }
         else if(TempBuffer1[0]==0x2d)
         {
          D=1;
          PWM=0;
          x=5*tmp;
          delay_motor(x);
      PWM=1;
          x=255-5*tmp;
          delay_motor(x);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i=0;i<123;i++){;}
           }
           }
/***********主要功能函数*************/
void main(void)
{
delay_20ms();
ReadTemperature();
Init_lcd();
LCD_Print(0,0,tab);
delay(1000);
while(1)
{
  ReadTemperature();
  delay_DS18B20(100);
  covert1();
  LCD_Print(4,1,TempBuffer1);
  motor(temperature);
  }
}

网友A(2017-06-14):
感觉你的复位电路有问题  电阻阻值变小一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