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rning C322: unknown identifier keil编译报错 要怎样解决

楼主:
请各位大神帮帮忙,就在51黑电子论坛下载的代码,是STC电压表的帖子,下载编译时出现这个警告(没改动过任何代码),求指教下小弟是什么问题,要怎样解决。编译里显示: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STC15ADC.c...
C:\KEIL\C51\INC\STC15W.H(526): warning C322: unknown identifier
C:\KEIL\C51\INC\STC15W.H(528): warning C322: unknown identifier
C:\KEIL\C51\INC\STC15W.H(530): warning C322: unknown identifier
C:\KEIL\C51\INC\STC15W.H(532): warning C322: unknown identifier
C:\KEIL\C51\INC\STC15W.H(534): warning C322: unknown identifier
C:\KEIL\C51\INC\STC15W.H(536): warning C322: unknown identifier
C:\KEIL\C51\INC\STC15W.H(538): warning C322: unknown identifier
linking...
Program Size: data=22.0 xdata=0 code=1674
creating hex file from "STC15ADC"...
"STC15ADC" - 0 Error(s), 7 Warning(s).

查出是这里的问题:
#if (MAIN_Fosc >= 24000000L)
        #define                ISP_WAIT_FREQUENCY        ISP_WAIT_30MHZ
#elif (MAIN_Fosc >= 20000000L)
        #define                ISP_WAIT_FREQUENCY        ISP_WAIT_24MHZ
#elif (MAIN_Fosc >= 12000000L)
        #define                ISP_WAIT_FREQUENCY        ISP_WAIT_20MHZ
#elif (MAIN_Fosc >= 6000000L)
        #define                ISP_WAIT_FREQUENCY        ISP_WAIT_12MHZ
#elif (MAIN_Fosc >= 3000000L)
        #define                ISP_WAIT_FREQUENCY        ISP_WAIT_6MHZ
#elif (MAIN_Fosc >= 2000000L)
        #define                ISP_WAIT_FREQUENCY        ISP_WAIT_3MHZ
#elif (MAIN_Fosc >= 1000000L)
        #define                ISP_WAIT_FREQUENCY        ISP_WAIT_2MHZ
#else
        #define                ISP_WAIT_FREQUENCY        ISP_WAIT_1MHZ
#endif

请各大神指教,感谢!!!!!!!!!!!!!!

网友A(2017-08-07):
应该是主程序里没有定义主频
在程序最前面加这句就好#define MAIN_Fosc 24000000L

截图1

截图1

截图2

截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