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字时钟课程设计报告 可运行

楼主:
仿真图:

  系统采用通用的80C51芯片,显示器为6个共阳极LED数码管,用1个BCD 7段译码器74LS47驱动数码管(74LS47的输入为BCD码,其输出级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可直接驱动7段译码管,具有首尾消零等特点),用3-8译码器74LS138的输出作为动态扫描时数码管的选通信号,因为采用了上述两个芯片,所以在对数码管进行扫描显示时,只需要单片机的7条I/O线就能完成显示功能了。

   选用P0.0--P0.3作为显示数据值的输出,连接在BCD 7段译码器74LS47的BCD码输入端,P0.4--P0.6作为扫描值的输出连接在3-8译码器74LS138的输入端(74LS138的A、B、C),因此,写程序时应以P0口高4位为位扫描值,低4位为显示数据值(分离BCD码)。由于LED数据管点亮时耗电量较大,因此使用了排阻作为电源驱动输出,以保证数码管的正常亮度。单片机的P1.0--P1.5口分别接在S1--S6 6个按键上,以控制“时”,“分”,“秒”的调整。
时间以24小时为一个周期,数字时钟钟的格式为:XX XX XX,由左向右分别为:时、分、秒。完成显示由秒加1,一直加1至59,再恢复为00;分加1,一直加1至59,再恢复00;时加1,一直加1至23,再恢复00。
***** 按键功能*****
1.启动时,数字时钟从23:59:00 开始自动计时;
2.按键S1控制对“时”的调整,每按一次时计数值加1;
3.按键S2控制对“分”的调整,每按一次分计数值加1;
4.按键S3控制对“秒”的调整,每按一次秒计数值加1;
5.按键S4控制对“时”的调整,每按一次时计数值减1;
6.按键S5控制对“分”的调整,每按一次分计数值减1;
7.按键S6控制对“秒”的调整,每按一次秒计数值减1。

课程设计报告内容预览: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0BH
             LJMP   TT0
       ORG     0050H
START:
       MOV     SP,#70H
       MOV     36H,#00H             ;(36H)为扫描指针
       MOV     40H,#00H             ;秒控制
       MOV     41H,#59H             ;分控制
       MOV     42H,#23H             ;时控制
       MOV     30H,#00H
       MOV     31H,#00H             ;显示秒
       MOV     32H,#09H
       MOV     33H,#05H             ;显示分
       MOV     34H,#03H
       MOV     35H,#02H             ;显示时
       MOV     TMOD,#01H            ;定时器T0工作方式设定
       MOV     TL0,#0B0H            ;设置定时器T0低4位初值
       MOV     TH0,#3CH             ;设置定时器T0高4位初值
       MOV     IE,#82H              ;闭合EA,ET0
       MOV     50H,#20              ;定时1秒循环次数
       SETB    TR0
LOOP: JB      P1.0,N2              ;S1按下时加1
       CALL    DE                   ;消除抖动
       MOV     A,42H
       ADD     A,#01H
       DA      A
       MOV     42H,A
       CJNE    A,#24H,N1
       MOV     42H,#00H
N1:    JNB     P1.0,$
       CALL    DE
N2:    JB      P1.1,N4              ;S2按下分加1
       CALL    DE
       MOV     A,41H
       ADD     A,#01H
       DA      A
       MOV     41H,A
       CJNE    A,#60H,N3
       MOV     41H,#00H
N3:    JNB     P1.1,$
       CALL    DE
N4:    JB      P1.2,N6              ;S3按下秒加1
       CALL    DE
       MOV     A,40H
       ADD     A,#01H
       DA      A
       MOV     40H,A
       CJNE    A,#60H,N5
       MOV     40H,#00H
N5:    JNB     P1.2,$
       CALL    DE
N6:    JB      P1.3,N8              ;S4按下时减1
       CALL    DE
       MOV     R7,34H
       CJNE    R7,#00H,N60
       MOV     R6,35H
       CJNE    R6,#00H,N61
       MOV     42H,#23H
       JMP     N7
N60:   MOV     A,34H
       DEC     A
       MOV     34H,A
       MOV     A,35H
       SWAP    A
       ADD     A,34H
       MOV     42H,A
       JMP     N7
N61:   MOV     34H,#09H
       MOV     A,35H
       DEC     A
       SWAP    A
       ADD     A,34H
       MOV     42H,A
N7:    JNB     P1.3,$
       CALL    DE
N8:    JB      P1.4,N10             ;S5按下分减1
       CALL    DE
       MOV     R7,32H
       CJNE    R7,#00H,N80
       MOV     R6,33H
       CJNE    R6,#00H,N81
       MOV     41H,#59H
       JMP     N9
N80:   MOV     A,32H
       DEC     A
       MOV     32H,A
       MOV     A,33H
       SWAP    A
       ADD     A,32H
       MOV     41H,A
       JMP     N9
N81:   MOV     32H,#09H
       MOV     A,33H
       DEC     A
       SWAP    A
       ADD     A,32H
       MOV     41H,A
N9:    JNB     P1.4,$
       CALL    DE
N10:   JB      P1.5,N11             ; S6按下秒减1
       CALL    DE
       MOV     R7,30H
       CJNE    R7,#00H,N100
       MOV     R6,31H
       CJNE    R6,#00H,N101
       MOV     40H,#59H
       JMP     N11
N100:  MOV     A,30H
       DEC     A
       MOV     30H,A
       MOV     A,31H
       SWAP    A
       ADD     A,30H
       MOV     40H,A
       JMP     N11
N101:  MOV     30H,#09H
       MOV     A,31H
       DEC     A
       MOV     31H,A
       SWAP    A
       ADD     A,30H
       MOV     40H,A
N11:   JNB     P1.5,$
       CALL    DE

TT0:   MOV     TH0,#3CH
       MOV     TL0,#0B0H
       PUSH    ACC
       PUSH    PSW
       DJNZ    50H,TINT0
       CALL    TIME
       CALL    VIEW
TINT0: CALL    SCAN
       POP     ACC
       POP     PSW
       LJMP    LOOP

SCAN:  MOV     R0,#36H
SCAN0: MOV    A,@R0
       ADD    A,#30H              ;A加30H即为显示缓冲区地址
       MOV    R1,A
       MOV   A,@R0
       SWAP   A
       ORL    A,@R1
       MOV    P0,A               ;P0高4位为扫描值,低4位为显示数据值
       CALL   DELAY
       INC    @R0
       CJNE   @R0,#06H,SCAN0
       MOV    @R0,#00H
       RET

TIME:  MOV     A,40H
       ADD     A,#01H
       DA      A
       MOV     40H,A
       CJNE    A,#60H,TTI
       MOV     40H,#00H
       MOV     A,41H
       ADD     A,#01H
       DA      A
       MOV     41H,A
       MOV     A,41H
       CJNE    A,#60H,TTI
       MOV     41H,#00H
       MOV     A,42H
       ADD     A,#01H
       DA      A
       MOV     42H,A
       CJNE    A,#24H,TTI
       MOV     42H,#00H
TTI:   RET

VIEW:  MOV     A,40H                   ;30H为显示缓冲区首地址
       ANL     A,#0FH
       MOV     30H,A
       MOV     A,40H
       SWAP    A
       ANL     A,#0FH
       MOV     31H,A
       MOV     A,41H
       ANL     A,#0FH
       MOV     32H,A
       MOV     A,41H
       SWAP    A
       ANL     A,#0FH
       MOV     33H,A
       MOV     A,42H
       ANL     A,#0FH
       MOV     34H,A
       MOV     A,42H
       SWAP    A
       ANL     A,#0FH
       MOV     35H,A
       RET

DELAY: MOV     R7,#65
       DJNZ    R7,$
       RET
DE:    MOV     R4,#10                ;延时5ms
DE1:   MOV     R5,#249
       DJNZ    R5,$
       DJNZ    R4,DE1
       RET
       END

网友A(2019-01-05):
好喜欢,做的真的不错

网友B(2019-03-23):
可以运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