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

楼主(2017-06-13):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frc52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pi.h"
#define MAXRLEN 18

void delay_ns(unsigned int ns)
{
  unsigned int i;
  for(i=0;i<ns;i++)
  {
    _nop_();
    _nop_();
    _nop_();
  }
}

void InitRc522(void)
{
   SPI_Init( );

  PcdReset();
  PcdAntennaOff();
  delay_ns(100);
  PcdAntennaOn();
  M500PcdConfigISOType( 'A' );
}
void Reset_RC522(void)
{
  PcdReset();
  PcdAntennaOff();
  delay_ns(100);
  PcdAntennaOn();
}

//功    能:寻卡
//参数说明: req_code[IN]:寻卡方式
//                0x52 = 寻感应区内所有符合14443A标准的卡
//                0x26 = 寻未进入休眠状态的卡
//          pTagType[OUT]:卡片类型代码
//                0x4400 = Mifare_UltraLight
//                0x0400 = Mifare_One(S50)
//                0x0200 = Mifare_One(S70)
//                0x0800 = Mifare_Pro(X)
//                0x4403 = Mifare_DESFire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Request(unsigned char   req_code,unsigned char *pTagType)
{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WriteRawRC(BitFramingReg,0x07);
        SetBitMask(TxControlReg,0x03);

        ucComMF522Buf[0] = req_code;

        //卡与读卡器进行通信,并进行数据交换。数据交换成功后返回OK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1,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0x10))//判断是否进行数据交换,并且数据长度为16
        {
                *pTagType     = ucComMF522Buf[0];
                *(pTagType+1) = ucComMF522Buf[1];
        }
        else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功    能:防冲撞
//参数说明: pSnr[OUT]:卡片序列号,4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Anticoll(unsigned char *pSnr)
{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i,snr_check=0;
    unsigned char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WriteRawRC(BitFramingReg,0x00);
    ClearBitMask(CollReg,0x80);

    ucComMF522Buf[0] = PICC_ANTICOLL1;//防冲撞指令
    ucComMF522Buf[1] = 0x20;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unLen);//调用发送及接收函数

    if (status == MI_OK)
    {
             for (i=0; i<4; i++)
         {
             *(pSnr+i)  = ucComMF522Buf[i];
             snr_check ^= ucComMF522Buf[i];
         }
         if (snr_check != ucComMF522Buf[i])
         {   status = MI_ERR;    }
    }

    SetBitMask(CollReg,0x80);
    return status;
}


//功    能:选定卡片
//参数说明: pSnr[IN]:卡片序列号,4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Select(unsigned char *pSnr)
{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ANTICOLL1; //防冲撞指令
    ucComMF522Buf[1] = 0x70;
    ucComMF522Buf[6] = 0;
    for (i=0; i<4; i++)
    {
            ucComMF522Buf[i+2] = *(pSnr+i);
            ucComMF522Buf[6]  ^= *(pSnr+i);
    }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7,&ucComMF522Buf[7]);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9,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0x18))
    {   status = MI_OK;  }
    else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功    能:验证卡片密码
//参数说明: auth_mode[IN]: 密码验证模式
//                 0x60 = 验证A密钥
//                 0x61 = 验证B密钥
//          addr[IN]:块地址
//          pKey[IN]:密码
//          pSnr[IN]:卡片序列号,4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AuthState(unsigned char   auth_mod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Key,unsigned char *pSnr)
{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unLen;
    unsigned char   i,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auth_mode;
    ucComMF522Buf[1] = addr;
    for (i=0; i<6; i++)
    {    ucComMF522Buf[i+2] = *(pKey+i);   }
    for (i=0; i<6; i++)
    {    ucComMF522Buf[i+8] = *(pSnr+i);   }
//    memcpy((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2], pKey, 6);
//    memcpy((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8], pSnr, 4);

    status = PcdComMF522(PCD_AUTHENT,ucComMF522Buf,12,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ReadRawRC(Status2Reg) & 0x08)))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功    能:读取M1卡一块数据
//参数说明: addr[IN]:块地址
//          p [OUT]:读出的数据,16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Read(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 )
{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unLen;
    unsigned char   i,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READ;
    ucComMF522Buf[1] = 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0x90))
//    {   memcpy(p , ucComMF522Buf, 16);   }
    {
        for (i=0; i<16; i++)
        {    *(p +i) = ucComMF522Buf[i];   }
    }
    else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功    能:写数据到M1卡一块
//参数说明: addr[IN]:块地址
//          p [IN]:写入的数据,16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 )
{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unLen;
    unsigned char   i,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WRITE; //把写块指令写到首地址
    ucComMF522Buf[1] = 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if (status == MI_OK)
    {
        //memcpy(ucComMF522Buf, p , 16);
        for (i=0; i<16; i++)
        {
                ucComMF522Buf[i] = *(p +i);
        }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16,&ucComMF522Buf[16]);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18,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

    return status;
}


//功    能:命令卡片进入休眠状态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Halt(void)
{
    unsigned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HALT;
    ucComMF522Buf[1] = 0;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return MI_OK;
}

/*****************************************************************
**用MF522计算CRC16函数
**输入参数:*pIn--输入数组
                        len---输入数组长度
                        *pOut--输出数组
**输入参数:
****************************************************************/
void CalulateCRC(unsigned char *pIn ,unsigned char   len,unsigned char *pOut )
{
    unsigned char   i,n;
    ClearBitMask(DivIrqReg,0x04);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IDLE);
    SetBitMask(FIFOLevelReg,0x80);
    for (i=0; i<len; i++)
    {   WriteRawRC(FIFODataReg, *(pIn +i));   }
    WriteRawRC(CommandReg, PCD_CALCCRC);
    i = 0xFF;
    do
    {
        n = ReadRawRC(DivIrqReg);
        i--;
    }
    while ((i!=0) && !(n&0x04));
    pOut [0] = ReadRawRC(CRCResultRegL);
    pOut [1] = ReadRawRC(CRCResultRegM);
}


//功    能:复位RC522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Reset(void)
{

        RST =1;
    delay_ns(10);
         RST = 0;
    delay_ns(10);
        RST=1;
    delay_ns(10);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RESETPHASE);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RESETPHASE);
    delay_ns(10);

    WriteRawRC(TReloadRegL,30);
    WriteRawRC(TReloadRegH,0);
    WriteRawRC(TModeReg,0x8D);
    WriteRawRC(TPrescalerReg,0x3E);

        WriteRawRC(TxAutoReg,0x40);  //必须要
        WriteRawRC(ModeReg,0x3D);            //和Mifare卡通讯,CRC初始值0x6363

    return MI_OK;
}

//设置RC632的工作方式

char M500PcdConfigISOType(unsigned char   type)
{
   if (type == 'A')                     //ISO14443_A
   {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WriteRawRC(ModeReg,0x3D);//3F
       WriteRawRC(RxSelReg,0x86);//84
       WriteRawRC(RFCfgReg,0x7F);   //4F
              WriteRawRC(TReloadRegL,30);//tmoLength);// TReloadVal = 'h6a =tmoLength(dec)
           WriteRawRC(TReloadRegH,0);
       WriteRawRC(TModeReg,0x8D);
           WriteRawRC(TPrescalerReg,0x3E);
           delay_ns(1000);
       PcdAntennaOn();
   }
   else{ return 1; }

   return MI_OK;
}

//功    能:读RC632寄存器
//参数说明:Address[IN]:寄存器地址
//返    回:读出的值

unsigned char ReadRawRC(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ucAddr;
    unsigned char   ucResult=0;
          CS = 0;
    ucAddr = ((Address<<1)&0x7E)|0x80;

        SPI_Write(ucAddr);
        ucResult=SPI_Read();
        CS =1;
   return ucResult;
}


//功    能:写RC632寄存器
//参数说明:Address[IN]:寄存器地址
//          value[IN]:写入的值

void WriteRawRC(unsigned char   Address, 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ucAddr;
//        unsigned char tmp;

        CS =0;
    ucAddr = ((Address<<1)&0x7E);

        SPI_Write(ucAddr);
        SPI_Write(value);
        CS=1;

}

//功    能:置RC522寄存器位
//参数说明:reg[IN]:寄存器地址
//          mask[IN]:置位值

void SetBitMask(unsigned char   reg,unsigned char   mask)
{
    char   tmp = 0x0;
    tmp = ReadRawRC(reg);
    WriteRawRC(reg,tmp | mask);  // set bit mask
}

/********************************************************************
**功    能:清RC522寄存器位
**参数说明:reg[IN]:寄存器地址
**          mask[IN]:清位值
******************************************************************/
void ClearBitMask(unsigned char   reg,unsigned char   mask)
{
    char   tmp = 0x0;
    tmp = ReadRawRC(reg);
    WriteRawRC(reg, tmp & ~mask);  // clear bit mask
}


//功    能:通过RC522和ISO14443卡通讯
//参数说明:Command[IN]:RC522命令字
//          pIn [IN]:通过RC522发送到卡片的数据
//          InLenByte[IN]:发送数据的字节长度
//          pOut [OUT]:接收到的卡片返回数据
//          *pOutLenBit[OUT]:返回数据的位长度

char PcdComMF522(unsigned char   Command,
                 unsigned char *pIn ,
                 unsigned char   InLenByte,
                 unsigned char *pOut ,
                 unsigned char *pOutLenBit)
{
    char   status = MI_ERR;
    unsigned char   irqEn   = 0x00;
    unsigned char   waitFor = 0x00;
    unsigned char   lastBits;
    unsigned char   n;
    unsigned int   i;
    switch (Command)
    {
        //验证密钥
                case PCD_AUTHENT:
                        irqEn   = 0x12;
                        waitFor = 0x10;
                        break;
                //发送并接收数据
                case PCD_TRANSCEIVE:
                        irqEn   = 0x77;
                        waitFor = 0x30;
                        break;
                default:
                        break;
    }

    WriteRawRC(ComIEnReg,irqEn|0x80);//写寄存器
    ClearBitMask(ComIrqReg,0x80);        //清所有中断位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IDLE); //写寄存器
    SetBitMask(FIFOLevelReg,0x80);                 //清FIFO缓存

    for (i=0; i<InLenByte; i++)
    {
                 WriteRawRC(FIFODataReg, pIn[i]);//把数组pIn写进FIFODataReg寄存器
        }

    WriteRawRC(CommandReg, Command);
//            n = ReadRawRC(CommandReg);

    if (Command == PCD_TRANSCEIVE)//判断是否为接收发送数据指令
    {
                SetBitMask(BitFramingReg,0x80);
        }         //开始传送

    //i = 600;//根据时钟频率调整,操作M1卡最大等待时间25ms
        i = 2000;
    do
    {
        n = ReadRawRC(ComIrqReg);
        i--;
    } while ((i!=0) && !(n&0x01) && !(n&waitFor));

    ClearBitMask(BitFramingReg,0x80);

    if (i!=0)
    {
        if(!(ReadRawRC(ErrorReg)&0x1B))
        {
            status = MI_OK;
            if (n & irqEn & 0x01)
            {   status = MI_NOTAGERR;   }
            if (Command == PCD_TRANSCEIVE)//判断是否为接收发送指令
            {
                       n = ReadRawRC(FIFOLevelReg);
                      lastBits = ReadRawRC(ControlReg) & 0x07;
                if (lastBits)
                {   *pOutLenBit = (n-1)*8 + lastBits;   }
                else
                {   *pOutLenBit = n*8;   }
                if (n == 0)
                {   n = 1;    }
                if (n > MAXRLEN)
                {   n = MAXRLEN;   }
                for (i=0; i<n; i++)
                {   pOut [i] = ReadRawRC(FIFODataReg);    }
            }
        }
        else
        {   status = MI_ERR;   }

    }

    SetBitMask(ControlReg,0x80);           // stop timer now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IDLE);
    return status;
}


//开启天线
//每次启动或关闭天险发射之间应至少有1ms的间隔

void PcdAntennaOn(void)
{
    unsigned char   i;
    i = ReadRawRC(TxControlReg);
    if (!(i & 0x03))
    {
        SetBitMask(TxControlReg, 0x03);
    }
}


//关闭天线

void PcdAntennaOff(void)
{
        ClearBitMask(TxControlReg, 0x03);
}

/****************************************************************88
功    能:扣款和充值
参数说明: dd_mode[IN]:命令字
               0xC0 = 扣款
               0xC1 = 充值
          addr[IN]:钱包地址
          pValue[IN]:4字节增(减)值,低位在前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
char PcdValue(unsigned char dd_mod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Value)
{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unsigned char i;

    ucComMF522Buf[0] = dd_mode;
    ucComMF522Buf[1] = 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if (status == MI_OK)
    {
        memcpy(ucComMF522Buf, pValue, 4);
        //for (i=0; i<16; i++)
        //{    ucComMF522Buf[i] = *(pValue+i);   }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4]);
        unLen = 0;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6,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ERR)
        {    status = MI_OK;    }
    }

    if (status == MI_OK)
    {
        ucComMF522Buf[0] = PICC_TRANSFER;
        ucComMF522Buf[1] = 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
    return status;
}


//功    能:备份钱包
//参数说明: sourceaddr[IN]:源地址
//          goaladdr[IN]:目标地址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BakValue(unsigned char sourceaddr, unsigned char goaladdr)
{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RESTORE;
    ucComMF522Buf[1] = source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if (status == MI_OK)
    {
        ucComMF522Buf[0] = 0;
        ucComMF522Buf[1] = 0;
        ucComMF522Buf[2] = 0;
        ucComMF522Buf[3] = 0;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4]);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6,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ERR)
        {    status = MI_OK;    }
    }

    if (status != MI_OK)
    {    return MI_ERR;   }

    ucComMF522Buf[0] = PICC_TRANSFER;
    ucComMF522Buf[1] = goal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