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历代码参考

楼主(2017-06-13):
1、DS1302模块
/*------------------寄存器地址宏定义------------*/
#define WRITE_SECOND                                0x80
#define WRITE_MINUTE                                0x82
#define WRITE_HOUR                                        0x84
#define WRITE_DAY                                        0x86
#define WRITE_MONTH                                        0x88
#define WRITE_YEAR                                        0x8C
#define WRITE_PROTECT                                0x8E
#define WRITE_WEEK                                        0x8A
#define WRITE_CURRENT               0x90
#define READ_SECOND                                        0x81
#define READ_MINUTE                                        0x83
#define READ_HOUR                                        0x85
#define READ_DAY                                        0x87
#define READ_MONTH                                        0x89
#define READ_WEEK                                        0x8B
#define READ_YEAR                                        0x8D
sbit RST=P1^4;//DS1302片选
sbit DIO=P1^3;//DS1302数据信号
sbit SCLK=P1^2;//DS1302时钟信号
sbit ACC_7=ACC^7;//位寻址寄存器定义
void INITIAL_1302();//DS1302初始化函数申明
unsigned char READ_1302(unsigned char addr);//DS1302读数据函数申明
void WRITE_1302(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e);//DS1302写数据函数申明
void WRITE_1302(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e)//地址、数据发送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temp;
   RST=0;//RST引脚为低,数据传送中止
   SCLK=0;//清零时钟总线
   RST=1;//RST引脚为高,逻辑控制有效
   for(i=8;i>0;i--)//发送地址,循环8次移位
   {
            SCLK=0;
         temp=addr;
         DIO=(bit)(temp&0x01);//每次传送低字节
         addr>>=1;//右移一位
         SCLK=1;
   }
   for(i=8;i>0;i--)//发送数据
   {
             SCLK=0;
          temp=date;
          DIO=(bit)(temp&0x01);
          date>>=1;
          SCLK=1;
   }
   RST=0;
}
unsigned char READ_1302(unsigned char addr)//读取数据
{
   unsigned char i,temp,date1,date2;
   RST=0;
   SCLK=0;
   RST=1;
   for(i=8;i>0;i--)//循环8次移位
   {
             SCLK=0;
          temp=addr;
          DIO=(bit)(temp&0x01);//每次传送低字节
          addr>>=1;//右移一位
          SCLK=1;
   }
   for(i=8;i>0;i--)
   {
             ACC_7=DIO;
          SCLK=1;
          ACC>>=1;
          SCLK=0;
   }
   RST=0;
   date1=ACC;
   date2=date1/16;//数据进制转换
   date1=date1%16;//十六进制转十进制
   date1=date1+date2*10;
   return(date1) ;
}
void INITIAL_1302()//初始化DS1302
{
   WRITE_1302(WRITE_SECOND,READ_1302(READ_SECOND)&0x7f);//启动DS1302
}
2、LCD1302模块
sbit LCD_E=P1^7;//液晶使能端
sbit LCD_RS=P2^0;//液晶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LCD_RW=P2^1;//液晶读写选择端
unsigned char str1[]=" 20  -  -       ";
unsigned char str2[]="      :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z);//延时函数申明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液晶写命令函数申明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e);//液晶写数据函数申明
void LCD_WRITE_SFM(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e);//写时分秒函数申明
void LCD_WRITE_NYR(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e);//写年月日函数申明
void LCD_WRITE_WEEK(unsigned char week);//写星期函数申明
void LCD_INITIAL();//液晶初始化函数申明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z)//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写命令函数
{
   LCD_RS=0;
   LCD_RW=0;
   LCD_E=1;
   P0=com;
   delay(5);
   LCD_E=0;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e)//写数据函数
{
   LCD_RS=1;
   LCD_RW=0;
   LCD_E=1;
   P0=date;
   delay(5);
   LCD_E=0;
}
void LCD_WRITE_SFM(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e)//写时分秒函数
{
   unsigned 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分解2位数的十位和个位
   LCD_WRITE_COM(0x80+0x40+addr);//设置显示位置
   LCD_WRITE_DATA(0x30+shi);//送去液晶显示十位
   LCD_WRITE_DATA(0x30+ge);//送去液晶显示个位

}
void LCD_WRITE_NYR(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e)//写年月日函数
{
   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分解2位数的十位和个位
   LCD_WRITE_COM(0x80+addr);//设置显示位置
   LCD_WRITE_DATA(0x30+shi);//送去液晶显示十位
   LCD_WRITE_DATA(0x30+ge);//送去液晶显示个位
}
void LCD_WRITE_WEEK(unsigned char week)//写液晶星期显示函数
{
   LCD_WRITE_COM(0x80+12);//设置显示位置
   switch(week)
   {
             case 1: LCD_WRITE_DATA('S');delay(5);
               LCD_WRITE_DATA('U');delay(5);
                           LCD_WRITE_DATA('N');break;
          case 2: LCD_WRITE_DATA('M');delay(5);
               LCD_WRITE_DATA('O');delay(5);;
                           LCD_WRITE_DATA('N');break;
          case 3: LCD_WRITE_DATA('T');delay(5);
               LCD_WRITE_DATA('U');delay(5);
                           LCD_WRITE_DATA('E');break;
          case 4: LCD_WRITE_DATA('W');delay(5);
               LCD_WRITE_DATA('E');delay(5);
                           LCD_WRITE_DATA('D');break;
          case 5: LCD_WRITE_DATA('T');delay(5);
               LCD_WRITE_DATA('H');delay(5);
                           LCD_WRITE_DATA('U');break;
          case 6: LCD_WRITE_DATA('F');delay(5);
               LCD_WRITE_DATA('R');delay(5);
                           LCD_WRITE_DATA('I');break;
          case 7: LCD_WRITE_DATA('S');delay(5);
               LCD_WRITE_DATA('A');delay(5);
                           LCD_WRITE_DATA('T');break;

   }
}
void LCD_INITIAL()//液晶初始化函数
{
    unsigned char i;
        LCD_WRITE_COM(0x38);//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LCD_WRITE_COM(0x0c);//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_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LCD_WRITE_COM(0x80);//液晶第一行显示
        for(i=0;i<16;i++)
        {
           LCD_WRITE_DATA(str1);
           delay(5);
        }
        LCD_WRITE_COM(0x80+0x40);//液晶第二行显示
        for(i=0;i<16;i++)
        {
           LCD_WRITE_DATA(str2);
           delay(5);
        }
}
3、按键模块
sbit key0=P3^2;//调时
sbit key1=P3^3;//增大
sbit key2=P3^4;//减小
char hour,minute,second,week,day,month,year;
unsigned char num,flag;
void keyscan()
{
   if(key0==0)//确认调时按下
   {
             delay(20);
          if(key0==0)//调时确实按下
           {
             while(!key0);//释放
                   num++;//按下次数记录
                   switch(num)
             {
                   case 1:   flag=1;//修改时间,液晶禁止从DS1302读数据
                              TR0=0;//定时器关
                      LCD_WRITE_COM(0x0f);//光标开始闪烁
                              LCD_WRITE_COM(0x80+3);//第一次按下,光标定位到年位置
                                  break;
                   case 2:  LCD_WRITE_COM(0x80+6);//第二次按下,光标定位到月位置
                                     break;
                   case 3:  LCD_WRITE_COM(0x80+9);//第三次按下,光标定位到日位置
                                   break;
                   case 4:  LCD_WRITE_COM(0x80+12);//第四次按下,光标定位到星期位置
                                   break;
                   case 5:  LCD_WRITE_COM(0x80+0x40+4);//第五次按下,光标定位到时位置
                                    break;

                   case 6:  LCD_WRITE_COM(0x80+0x40+7);//第六次按下,光标定位到分位置
                                     break;
                   case 7:         LCD_WRITE_COM(0x80+0x40+10);//第七次按下,光标定位到秒位置
                                         break;
           case 8:         num=0;//第八次按下,记录清零
                             LCD_WRITE_COM(0x0c);//不显示光标
                                       WRITE_1302(WRITE_PROTECT,0x00);//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0,(second/10*16)+second%10);//将调节后的秒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2,(minute/10*16)+minute%10);//将调节后的分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4,(hour/10*16)+hour%10);//将调节后的时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a,(week/10*16)+week%10);//将调节后的星期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6,(day/10*16)+day%10);//将调节后的日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8,(month/10*16)+month%10);//将调节后的月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c,(year/10*16)+year%10);//将调节后的年写入DS1302
                                     WRITE_1302(WRITE_PROTECT,0x80);//开写保护
                                     flag=0;//时间修改完毕,允许液晶从DS1302读数据
                                         TR0=1;        //定时器开
                                         break;

               }
          }
   }
   if(num!=0)
   {
             if(key1==0)//确认增大键按下
          {
                    delay(20);
                  if(key1==0)//增大键确实按下
                  {
                          while(!key1);
                        switch(num)
                        {
                           case 1:        year++;//调节年
                                    if(year==100)year=0;
                                    LCD_WRITE_NYR(3,year);//将调节后的年送入液晶显示
                                    LCD_WRITE_COM(0x80+3);//光标回到指定处
                                                break;
                           case 2:  month++;//调节月
                                    if(month==13)month=0;
                                    LCD_WRITE_NYR(6,month);//将调节后的月送入液晶显示
                                    LCD_WRITE_COM(0x80+6);//光标回到指定处
                                                break;

                           case 3:  day++;//调节日
                                if(day==32)day=0;
                                    LCD_WRITE_NYR(9,day);//将调节后的日送入液晶显示
                                    LCD_WRITE_COM(0x80+9);//光标回到指定处
                                            break;
                           case 4:  week++;
                                    if(week==8)week=0;
                                    LCD_WRITE_WEEK(week);//将调节后的星期送入液晶显示
                                    LCD_WRITE_COM(0x80+12);//光标回到指定处
                                    break;
                           case 5:  hour++;
                                    if(hour==24)hour=0;
                                    LCD_WRITE_SFM(4,hour);//将调节后的小时送入液晶显示
                                    LCD_WRITE_COM(0x80+0x40+4);//光标回到指定处
                                            break;

                           case 6:  minute++;
                                    if(minute==60)minute=0;
                                         LCD_WRITE_SFM(7,minute);//将调节后的分送入液晶显示
                                    LCD_WRITE_COM(0x80+0x40+7);//光标回到指定处
                                               break;
                           case 7:  second++;
                                    if(second==60)second=0;
                                    LCD_WRITE_SFM(10,second);//将调节后的秒送入液晶显示
                                    LCD_WRITE_COM(0x80+0x40+10);//光标回到指定处
                                                      break;
                                default:break;
                        }

                  }
          }
          if(key2==0)//确认减小键按下
          {
                    delay(20);
                  if(key2==0)//减小键确实按下
                  {
                          while(!key2);
                        switch(num)
                        {
                          case 1:  year--;//调节年
                                    if(year==-1)year=99;
                                            LCD_WRITE_NYR(3,year);
                                            LCD_WRITE_COM(0x80+3);
                                            break;
                          case 2:  month--;//调节月
                                            if(month==-1)month=12;
                                            LCD_WRITE_NYR(6,month);
                                            LCD_WRITE_COM(0x80+6);
                                            break;
                          case 3:  day--;//调节日
                                            if(day==-1)day=31;
                                            LCD_WRITE_NYR(9,day);
                                            LCD_WRITE_COM(0x80+9);
                                            break;
                          case 4:   week--;//调节星期
                                             if(week==0)week=7;
                                             LCD_WRITE_WEEK(week);
                                             LCD_WRITE_COM(0x80+12);
                                             break;
                          case 5:   hour--;//调节时
                                            if(hour==-1)hour=23;
                                            LCD_WRITE_SFM(4,hour);
                                            LCD_WRITE_COM(0x80+0x40+4);
                                            break;
                          case 6:   minute--;//调节分
                                             if(minute==-1)minute=59;
                                             LCD_WRITE_SFM(7,minute);
                                             LCD_WRITE_COM(0x80+0x40+7);
                                             break;
                          case 7:   second--;//调节秒
                                             if(second==-1)second=59;
                                             LCD_WRITE_SFM(10,second);
                                             LCD_WRITE_COM(0x80+0x40+10);
                                             break;
                          default:break;

                        }
                  }
          }
   }
}
4、主模块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1602.h>
#include<ds1302.h>
#include<keyscan.h>
#include<fengmingqi.h>
void main()
{
  LCD_INITIAL();//液晶初始化
  INITIAL_1302();//DS1302初始化
  INITIAL_TEMER0();//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keyscan();//按键扫描
        if(flag==0)//当标志位为0,允许读取DS1302数据,将数据送入液晶显示
        {
         second=READ_1302(0x81);
     LCD_WRITE_SFM(10,second);//从DS1302读取秒送入液晶显示
     minute=READ_1302(0x83);
     LCD_WRITE_SFM(7,minute);//从DS1302读取分送入液晶显示
     hour=READ_1302(0x85);
     LCD_WRITE_SFM(4,hour);//从DS1302读取时送入液晶显示
         week=READ_1302(0x8b);
     LCD_WRITE_WEEK(week);//从DS1302读取星期送入液晶显示
     day=READ_1302(0x87);
     LCD_WRITE_NYR(9,day);//从DS1302读取日送入液晶显示
     month=READ_1302(0x89);
     LCD_WRITE_NYR(6,month);//从DS1302读取月送入液晶显示
     year=READ_1302(0x8d);
     LCD_WRITE_NYR(3,year);//从DS1302读取年送入液晶显示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