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E4A自带的BLEl蓝牙例程后,蓝牙模块就坏了一样再也连不上了是为什么?

楼主(2017-06-13):
用了E4A自带的蓝牙例程后,手机与蓝牙模块连接后,出现服务1、服务2、服务3、、、通道1 可读 可写 可通知什么的,然后在在可写的服务通道中输入了默认的2C5B写入成功后,再读取数据读取成功后,然后推出APP再重新连接后就再也连不上蓝牙模块了,用其他的调试助手APP也连不上了,换了一个蓝牙模块重复自带的蓝牙例程最后也连不上了,请问遇到过这种问题吗,然后解决方法是什么,谢谢解答

网友A(2018-04-14):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B:
那你把蓝牙模块用串口模块连接电脑,用AT指令查询下通讯有无问题来判断蓝牙模块是否坏了。还有可以用AT指令恢复出厂模式。 这样也可以解决忘记连接密码等问题。还有蓝牙模块电压最好不超过3.6伏。5伏没试过,不知道会不会烧坏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