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密码锁设计24c01+12864,希望能帮到大家

楼主:
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reg51.h>
#include<keyinput.h>
#include<12864.h>
#include<24C0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1^5;
sbit LED2=P1^6;
sbit INIT=P2^2;
sbit SOUND=P1^7;

uchar idata key[6]={0,0,0,0,0,0};
uchar idata iic[6]={0,1,2,3,4,5};

/************************ 密码校验函数 **************************/
void press(uchar *s) {
           uchar dat;
       P3=0xf0;                                                                //第一位密码
           while(P3==0xf0);
       dat=key_scan();
           if((dat!=0x0a)&&(dat!=0x0b))
         {   *s=dat;
                         Left();
                         star_12864(star,0x05,16);
             }
           s++;
           P3=0xf0;                                                          //第二位密码
           while(P3==0xf0);
       dat=key_scan();
           if((dat!=0x0a)&&(dat!=0x0b))
         {   *s=dat;
                         Left();
                         star_12864(star,0x05,24);
                  }
           s++;
           P3=0xf0;                                                          //第三位密码
           while(P3==0xf0);
       dat=key_scan();
           if((dat!=0x0a)&&(dat!=0x0b))
         {   *s=dat;
                         Left();
                         star_12864(star,0x05,32);
                  }
           s++;
           P3=0xf0;                                                          //第四位密码
           while(P3==0xf0);
           dat=key_scan();
           if((dat!=0x0a)&&(dat!=0x0b))
         {   *s=dat;
                         Left();
                         star_12864(star,0x05,40);
                  }
           s++;
           P3=0xf0;                                                          //第五位密码
           while(P3==0xf0);
       dat=key_scan();
           if((dat!=0x0a)&&(dat!=0x0b))
         {   *s=dat;
                         Left();
                         star_12864(star,0x05,48);
                  }
           s++;
           P3=0xf0;                                                          //第六位密码
           while(P3==0xf0);
       dat=key_scan();
           if((dat!=0x0a)&&(dat!=0x0b))
         {   *s=dat;
                         Left();
                         star_12864(star,0x05,56);
                  }
           do{P3=0xf0;                                                        //键入Enter键盘继续执行下面语句,否则等待
              while(P3==0xf0);
          dat=key_scan();
              }while(dat!=0x0b);
}

/****************************** 延时10ms函数 *******************************/
void Delay10ms(void) {
        uint i,j,k;
        for(i=5;i>0;i--)
        for(j=4;j>0;j--)
        for(k=248;k>0;k--);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char dat;
      uchar i=0,j=0,k;
      uchar x;
          LED1=1;
          LED2=1;
          SOUND=0;
          INIT=1;
      if(INIT==0){                   //密码初始化,先从IIC器件中读出密码以供下面输入密码进行比较
             x=SendB(iic,0x50,6);
                 Delay10ms();
      }
      x=ReadB(iic,0x50,6);
      Init_12864();
          for(i=0;i<50;i++){Delay10ms();}
          do{                                  //若密码不正确,循环执行do{}while()
             LED1=1;
             System();                  //显示:请输入密码
             press(key);
                 if((key[0]==iic[0])&&(key[1]==iic[1])&&(key[2]==iic[2])&&(key[3]==iic[3])&&(key[4]==iic[4])&&(key[5]==iic[5])) //密码比较,若密码正确责进入系统,若密码不正确则显示密码错误,重新输入密码
         {
                    true();
                    do {
                       P3=0xf0;                                                        //键入1或2继续执行下面语句,否则等待
                   while(P3==0xf0);
               dat=key_scan();
                }while(dat!=0x01&&dat!=0x02);
                    if(dat==1) {                                       //开锁
                        LED1=0; j=0;
                                unlock();
                            for(i=0;i<100;i++){Delay10ms();}
                    continue;
                    }
                    if(dat==2) {                                                        //修改密码
                       do{
                              j=0;
                                          System();
                                  press(key);
                                  again();
                                  press(iic);
                                      if((key[0]==iic[0])&&(key[1]==iic[1])&&(key[2]==iic[2])&&(key[3]==iic[3])&&(key[4]==iic[4])&&(key[5]==iic[5]))
                                      {
                                          succeed();                                //修改密码成功
                                                  for(i=0;i<100;i++){Delay10ms();}
                                      Delay10ms();
                              x=SendB(iic,0x50,6);
                                      Delay10ms();
                          x=ReadB(iic,0x50,6);break;
                                      }
                                      else         {                                            //修改密码不成功,重新修改
                                              repeat();
                                                  for(i=0;i<100;i++){Delay10ms();}
                                          }
                                 }while(1);
                    }

……………………

网友A(2017-06-14):
因为发送过于匆忙有些引脚的定义大家自己修改一下,程序是绝对没问题的

网友B:
谢谢分享,太好了正好需要

网友C(2020-07-26):
引用 网友A:
因为发送过于匆忙有些引脚的定义大家自己修改一下,程序是绝对没问题的

朋友,是不是rs...rw...e三个要改,但是改了也不行啊,望指导,万分感谢

网友D:
楼主,要设置多个密码都能够开锁,程序要怎么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