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解释一下这段 Arduino程序

楼主(2017-06-13):
你好,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您能帮我解释一下这段程序吗
   static unsigned int num;//定义一个数据
   static unsigned  long lastTime=0;

  if (millis() - lastTime >= 1000) {   //mill作用是获取当前的时间,返回的数值为无符号长整型,
                                      //时间单位是毫秒
  lastTime = millis();//last time  上次时间
    //serialOutput();
    num++;
  }
  /*displayTemp[0]=DuanMa[num/1000];       //动态显示
  displayTemp[1]=DuanMa[(num%1000)/100];
  displayTemp[2]=DuanMa[((num%1000)%100)/10];
  displayTemp[3]=DuanMa[((num%1000)%100)%10];*/

网友A:
是个四位的的秒表。程序太乱了,很多地方怎么都被注释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