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程序不运行的问题

楼主(2017-06-14):
最近在用51单片机做一个项目,现场的环境比较潮湿;刚开始安装好之后可以运行,但也出现过一次无法运行,拿回公司又能正常运行,也就没在意,结果没几天设备又不能用了,我现在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有两个,但是没法确定,求大神帮忙的、分析分析,第一个原因可能是现场的环境太潮湿,单片机无法运行,另外就是单片机的P1口在上电之前就接地了   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先排除软件原因(看门狗设置,时钟震荡设置,中断设置等等),如果确定软件没有问题,再检查硬件问题(电源电压是否正常,电流是否过载,晶体是否损坏),环境干扰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电路板有没有 焊接好的地方

确实是电路板本身的问题,

网友D:
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C:
可能是电路板有没有 焊接好的地方

网友E:
多半是程序中有BUG。少半是硬件设计有BUG。
可以在程序中加入看门狗,试试能否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