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 求帮助 pc机发送8个字符( )给单片机

楼主(2017-06-14):
pc机发送8个字符(  )给单片机,单片机收到回复 ok 并在8个数码管上将8个字符显示出来,通讯波特率为()

网友A:
你的问题是:由计算机发送8个字符,是什么可以自己定,单片机接收到后,向计算机发送OK,并且在数码管上显示接收到的字符。
我的理解对不对?
有个问题啊:数码管不是什么内容都可以显示的,只能显示为数不多的十几个字符而已。
所以,我将你的要求改了一下:计算机发送任何字符8个,再以回车键为结束标记,单片机接收到后,向计算机发送OK,并且再向计算机发送接收到的字符内容。
我的板子,晶振是12M的,芯片STC89C52RC,波特率4800,加倍
串口调试软件,是STC下载软件的串口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