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7-06-14):
大家知道的都说说了,请指点

楼主:
色环识别方法编辑
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 金, 银
0, 1, .2, .3, 4, .5, 6, .7, 8, .9,.± 5%,±10%
倒数第二环,表示零的个数。
色环电阻
色环电阻
最后一位,表示误差。
这个规律有一个巧记的口诀,类似彩虹七色,黑色是0,棕色是1,红橙黄绿蓝紫灰白对应2~9,金银对应5%或10%误差。
例如,红,黄,棕,金 表示240欧。
色环电阻分四环和五环,通常用四环。
倒数第二环,可以是金色(代表×0.1)和银色的(代表×0.01),最后一环误差可以是无色(±20%)的。
五环电阻为精密电阻,前三环为数值,最后一环还是误差色环,通常也是金、银和棕三种颜色,金的误差为5%,银的误差为10%,棕色的误差为1%,无色的误差为20%,另外偶尔还有以绿色代表误差的,绿色的误差为0.5%。精密电阻通常用于军事,航天等方面。
色环实际上是早期为了帮助人们分辨不同阻值而设定的标准。现在应用还是很广泛的,如家用电器、电子仪表、电子设备中常常可以见到。
但由于色环电阻比较大,不适合现代高度集成的性能要求。
分类方法编辑
色环电阻是电子电路中最常用的电子元件,采用色环来代表颜色和误差,可以保证电阻无论按什么方向安装都可以方便、清楚地看见色环。色环电阻的基本单位是:欧姆(Ω)、千欧(KΩ)、兆欧(MΩ)。1000欧(Ω)=1千欧(KΩ),1000千欧(KΩ)=1兆欧(MΩ)。
色环电阻用色环来表示电阻的阻值和误差,普通的为四色环,高精密的用五色环表示,另外还有六色环表示的(此种产品只用于高科技产品且价格十分昂贵)。下表为色环电阻对照关系,其识别方法如下:
色环电阻的对照关系

颜色
数值
倍乘数
误差(%)
温度关系/(×10 /℃)
棕■
1
10
±1
100
红■
2
100
±2
50
橙■
3
1k

15
黄■
4
10k

25
绿■
5
100k
±0.5

蓝■
6
1M
±0.25
10
紫■
7
10M
±0.1
5
灰■
8

±0.05

白■
9

1
黑■
0
1

金■

0.1
±5

银■

0.01
±10

无色■

±20

(1)四色环电阻
四色环电阻 就是指用四条色环表示阻值的电阻,从左向右数,如图所示。第
色环电阻识别
色环电阻识别
一道色环表示阻值的最大一位数字;第二道色环表示阻值的第二位数字;第三道色环表示阻值倍乘的数;第四道色环表示阻值允许的偏差(精度)。
例如一个电阻的第一环为红色(代表2)、第二环为紫色(代表7)、第三环为棕色(代表10倍)、第四环为金色(代表±5%),那么这个电阻的阻值应该是270Ω,阻值的误差范围为±5%。
(2)五色环电阻
五色环电阻 就是指用五条色环表示阻值的电阻,从左向右数,如图所示。第一道色环表示阻值的最大一位数字;第二道色环表示阻值的第二位数字;第三道色环表示阻值的第三位数字;第四道色环表示阻值的倍乘数;第五道色环表示误差范围。
例如以个五色环电阻,第一环为红(代表2)、第二环为红(代表2)、第三环为黑(代表0)、第四环为黑(代表1倍)、第五环为棕色(代表±1%),则其阻值为220Ω×1=220Ω,误差范围为±1%。
(3)六色环电阻
六色环电阻 就是指用六色环表示阻值的电阻,如图所示,六色环电阻前五色环与五色环电阻表示方法一样,第六色环表示该电阻的温度系数。
主要参数编辑
1、标称阻值:标称在色环电阻上的电阻值称为标称值。单位:Ω、kΩ、MΩ。标称值是根据国家制定的标准系列标注的,不是生产者任意标定的。不是所有阻值的色环电阻都存在。
全系列色环电阻阻值表

1.1Ω        1.2Ω        1.3Ω        1.5Ω        1.6Ω        1.8Ω        2.0Ω        2.2Ω        2.4Ω        2.7Ω        3.0Ω        3.3Ω
3.6Ω        3.9Ω        4.3Ω        4.7Ω        5.1Ω        5.6Ω        6.2Ω        6.8Ω        7.5Ω        8.2Ω        9.1Ω        10Ω        11Ω
12Ω        13Ω        15Ω        16Ω        18Ω        20Ω        22Ω        24Ω        27Ω        30Ω        33Ω        36Ω        39Ω
43Ω        47Ω        51Ω        56Ω        62Ω        68Ω        75Ω        82Ω        91Ω        100Ω        110Ω        120Ω        150Ω
160Ω        180Ω        200Ω        220Ω        240Ω        270Ω        300Ω        330Ω        360Ω        390Ω        430Ω        470Ω        510Ω
560Ω        620Ω        3.6k        3.9k        4.3k        4.7k        5.1k        5.6k        6.2k        6.8k        7.5k        8.2k        9.1k
10k        11k        12k        13k        15k        16k        18k        20k        22k        24k        27k        30k        33k
36k        39k        43k        47k        51k        56k        62k        68k        75k        82k        91k        100k        110k
120k        130k        150k        160k        180k        200k        220k        240k        270k        300k        330k        360k        390k
430k        470k        510k        560k        620k        680k        750k        820k        910k        1M        1.1M        1.2M        1.3M
1.5M        1.6M        1.8M        2.0M        2.2M        2.4M        2.7M        3.0M        3.3M        3.6M        3.9M        4.3M        4.7M
5.1M        5.6M        6.2M        6.8M        7.5M        8.2M        9.1M        10M        22M
功率:1/4W 1/2W 1W 2W 3W
2、允许误差:色环电阻的实际阻值对于标称值的最大允许偏差范围称为允许误差.误差代码:F 、 G 、 J、 K… (常见的误差范围是:0.05[%],0.1[%],0.25[%],0.5[%],1[%],2[%],5[%],10[%] 等)
3、额定功率:指在规定的环境温度下,假设周围空气不流通,在长期连续工作而不损坏或基本不改变色环电阻性能的情况下,色环电阻上允许的消耗功率.常见的有1/16W 、 1/8W 、 1/4W 、 1/2W 、 1W 、 2W 、 5W 、10W。
阻值测量方法编辑
伏安法:又称伏特计、安培计法,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测量电阻的方法,通过利用欧姆定律:R=U/I来测出电阻值。因为是用电压除以电流,所以叫伏安法。

网友A:
限流   分压

网友B:
保护电路

网友C:
可以用来制作一些仪器,发热之类的

网友C:
用来制作一些仪器,例如发热器

网友D:
分流、限流、分压、偏置、滤波、阻抗匹配、将电能转化为内能

网友E:
主要作用为分流、限流、分压、偏置、滤波(与电容器组合使用)和阻抗匹配等

网友E:
主要作用为分流、限流、分压、偏置、滤波(与电容器组合使用)和阻抗匹配等。

网友F:
单电阻可以起限流作用,电阻还可以用来发热,比如电热丝电阻分为可调和不可调2种。不可调分为、单电阻 排电阻 、多个电阻组成的电路还可以起分压的作用电阻按大小分类 小到集成电阻 集成电阻里的单电阻大小只有几个微米 其次是贴片电阻 大的有插件电阻 电位器 绕线电阻 电热丝 电阻是会烧坏的 每个电阻都有对电压*电流的承受能力 超过这个电流*电压的承受能力 电阻就容易损坏。

网友G:
分流、限流、分压、偏置、滤波

网友H:
控制电流电压,固有属性

网友I:
控制电流

网友J:
电阻:顾名思义,就是增加电流通过的阻力的.就象是在水渠中放入东西,能阻止水的顺利通过也是一个道理.
1、限止电流的通过量,起到限流的作用.
2、在串联电路中,起到分压作用.因使用电阻的大小和组合(串联或并联),可以起到升压和降压的作用.
3、在并联电路中,可以起到分流的作用.
当然,电容和电阻的基本道理,就是这些.但在电路中起的作用,却是千变万化的.

网友K:
1、限止电流的通过量,起到限流的作用.
2、在串联电路中,起到分压作用.因使用电阻的大小和组合(串联或并联),可以起到升压和降压的作用.
3、在并联电路中,可以起到分流的作用.

网友L:
限流,分压等,具体要看在什么电路上

网友M:
限制电流过大的

网友N:
防止电流过大烧坏电路

网友O:
数字电路中,上拉或下拉电平,一搬1~100K

网友O:
数字电路中 为上拉电位 1~100K

网友P:
保护电路,防止电路中电流过大

网友Q:
分压 降流

网友R:
电阻器在电路中用作分压器、分流器和负载电阻;它与电容器—起可以组成滤波器及延时电路、在电源电路或控制电路中用作取样电阻;在半导体管电路中用偏置电阻确定工作点;用电阻进行电路的阻抗匹配;用电阻进行降压或限流;在电源电路中作为去耦电阻使用,等等。

网友S:
隔离,限流,分压

网友T:
1,限止电流的通过量,起到限流的作用. 2、在串联电路中,起到分压作用.因使用电阻的大小和组合(串联或并联),可以起到升压和降压的作用. 3、在并联电路中,可以起到分流的作用. 当然,电容和电阻的基本道理,就是这些.但在电路中起的作用,却是千变万化的.

网友U:
阻碍电流的大小

网友V:
限流 分压 保护电路

网友W:
保护电路啊

网友X:
可以防止电路电流过大而烧坏

网友Y:
限流  分压    可做发热器件

网友Z:
变换电流电压的作用吧

网友AA:
串联分压,并联分流,最主要就是把电压、电流弄到合适的范围内

网友AB:
分流、限流、分压

网友AC:
1.可作跳线使用,避免用跳针造成的高频干扰(成为天线)
2.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的时候,以0欧姆代替,实际调试的时候,确定参数,再以具体数值的元件代替。
3. 0欧姆电阻实际是电阻值很小的电阻,想测某部分电路的耗电流的时候,接0欧姆电阻,接上电流表,这样方便测耗电流,可用于测量大电流。
4.在布线时,如果实在布不过去了,也可以加一个0欧的电阻。
5.在高频信号下,充当电感或电容。(与外部电路特性有关)电感用,主要是解决EMC问题。如地与地,电源和IC Pin间。
6.单点接地(指保护接地、工作接地、直流接地在设备上相互分开,各自成为独立系统。)

网友AD:
电阻用于分压限流

网友AE:
分压、限流

网友AF:
限流,分压

网友AG:
可以有限制电流的作用,还有加热作用

网友AH:
减小电流

网友AI:
限流,分压,保护电路

网友AJ:
电阻就是根据需要对电流进行分压分流,降压或者升压。

网友AK:
就是减少电流通过

网友AL:
用来缓解电路电流过大

网友AL:
色环识别方法编辑 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 金, 银 0, 1, .2, .3, 4, .5, 6, .7, 8, .9,.± 5%,±10% 倒数第二环,表示零的个数。 色环电阻 色环电阻 最后一位,表示误差。 这个规律有一个巧记的口诀,类似彩虹七色,黑色是0,棕色是1,红橙黄绿蓝紫灰白对应2~9,金银对应5%或10%误差。 例如,红,黄,棕,金 表示240欧。 色环电阻分四环和五环,通常用四环。 倒数第二环,可以是金色(代表×0.1)和银色的(代表×0.01),最后一环误差可以是无色(±20%)的。 五环电阻为精密电阻,前三环为数值,最后一环还是误差色环,通常也是金、银和棕三种颜色,金的误差为5%,银的误差为10%,棕色的误差为1%,无色的误差为20%,另外偶尔还有以绿色代表误差的,绿色的误差为0.5%。精密电阻通常用于军事,航天等方面。 色环实际上是早期为了帮助人们分辨不同阻值而设定的标准。现在应用还是很广泛的,如家用电器、电子仪表、电子设备中常常可以见到。 但由于色环电阻比较大,不适合现代高度集成的性能要求。 分类方法编辑 色环电阻是电子电路中最常用的电子元件,采用色环来代表颜色和误差,可以保证电阻无论按什么方向安装都可以方便、清楚地看见色环。色环电阻的基本单位是:欧姆(Ω)、千欧(KΩ)、兆欧(MΩ)。1000欧(Ω)=1千欧(KΩ),1000千欧(KΩ)=1兆欧(MΩ)。 色环电阻用色环来表示电阻的阻值和误差,普通的为四色环,高精密的用五色环表示,另外还有六色环表示的(此种产品只用于高科技产品且价格十分昂贵)。下表为色环电阻对照关系,其识别方法如下: 色环电阻的对照关系                              颜色 数值 倍乘数 误差(%) 温度关系/(×10 /℃) 棕■ 1 10 ±1 100 红■ 2 100 ±2 50 橙■ 3 1k — 15 黄■ 4 10k — 25 绿■ 5 100k ±0.5   蓝■ 6 1M ±0.25 10 紫■ 7 10M ±0.1 5 灰■ 8           ±0.05   白■ 9           — 1 黑■ 0 1 — — 金■ — 0.1 ±5 — 银■ — 0.01 ±10 — 无色■                    ±20   (1)四色环电阻 四色环电阻 就是指用四条色环表示阻值的电阻,从左向右数,如图所示。第 色环电阻识别 色环电阻识别 一道色环表示阻值的最大一位数字;第二道色环表示阻值的第二位数字;第三道色环表示阻值倍乘的数;第四道色环表示阻值允许的偏差(精度)。 例如一个电阻的第一环为红色(代表2)、第二环为紫色(代表7)、第三环为棕色(代表10倍)、第四环为金色(代表±5%),那么这个电阻的阻值应该是270Ω,阻值的误差范围为±5%。 (2)五色环电阻 五色环电阻 就是指用五条色环表示阻值的电阻,从左向右数,如图所示。第一道色环表示阻值的最大一位数字;第二道色环表示阻值的第二位数字;第三道色环表示阻值的第三位数字;第四道色环表示阻值的倍乘数;第五道色环表示误差范围。 例如以个五色环电阻,第一环为红(代表2)、第二环为红(代表2)、第三环为黑(代表0)、第四环为黑(代表1倍)、第五环为棕色(代表±1%),则其阻值为220Ω×1=220Ω,误差范围为±1%。 (3)六色环电阻 六色环电阻 就是指用六色环表示阻值的电阻,如图所示,六色环电阻前五色环与五色环电阻表示方法一样,第六色环表示该电阻的温度系数。 主要参数编辑 1、标称阻值:标称在色环电阻上的电阻值称为标称值。单位:Ω、kΩ、MΩ。标称值是根据国家制定的标准系列标注的,不是生产者任意标定的。不是所有阻值的色环电阻都存在。 全系列色环电阻阻值表 1Ω 1.1Ω        1.2Ω        1.3Ω        1.5Ω        1.6Ω        1.8Ω        2.0Ω        2.2Ω        2.4Ω        2.7Ω        3.0Ω        3.3Ω 3.6Ω        3.9Ω        4.3Ω        4.7Ω        5.1Ω        5.6Ω        6.2Ω        6.8Ω        7.5Ω        8.2Ω        9.1Ω        10Ω        11Ω 12Ω        13Ω        15Ω        16Ω        18Ω        20Ω        22Ω        24Ω        27Ω        30Ω        33Ω        36Ω        39Ω 43Ω        47Ω        51Ω        56Ω        62Ω        68Ω        75Ω        82Ω        91Ω        100Ω        110Ω        120Ω        150Ω 160Ω        180Ω        200Ω        220Ω        240Ω        270Ω        300Ω        330Ω        360Ω        390Ω        430Ω        470Ω        510Ω 560Ω        620Ω        3.6k        3.9k        4.3k        4.7k        5.1k        5.6k        6.2k        6.8k        7.5k        8.2k        9.1k 10k        11k        12k        13k        15k        16k        18k        20k        22k        24k        27k        30k        33k 36k        39k        43k        47k        51k        56k        62k        68k        75k        82k        91k        100k        110k 120k        130k        150k        160k        180k        200k        220k        240k        270k        300k        330k        360k        390k 430k        470k        510k        560k        620k        680k        750k        820k        910k        1M        1.1M        1.2M        1.3M 1.5M        1.6M        1.8M        2.0M        2.2M        2.4M        2.7M        3.0M        3.3M        3.6M        3.9M        4.3M        4.7M 5.1M        5.6M        6.2M        6.8M        7.5M        8.2M        9.1M        10M        22M                                     功率:1/4W 1/2W 1W 2W 3W 2、允许误差:色环电阻的实际阻值对于标称值的最大允许偏差范围称为允许误差.误差代码:F 、 G 、 J、 K… (常见的误差范围是:0.05[%],0.1[%],0.25[%],0.5[%],1[%],2[%],5[%],10[%] 等) 3、额定功率:指在规定的环境温度下,假设周围空气不流通,在长期连续工作而不损坏或基本不改变色环电阻性能的情况下,色环电阻上允许的消耗功率.常见的有1/16W 、 1/8W 、 1/4W 、 1/2W 、 1W 、 2W 、 5W 、10W。 阻值测量方法编辑 伏安法:又称伏特计、安培计法,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测量电阻的方法,通过利用欧姆定律:R=U/I来测出电阻值。因为是用电压除以电流,所以叫伏安法。

网友AM:
一.限流
为使通过用电器的电流不超过额定值或实际工作需要的规定值,以保证用电器的正常工作,通常可在电路中串联一个可变电阻.当改变这个电阻的大小时,电流的大小也随之改变.我们把这种可以限制电流大小的电阻叫做限流电阻.如图1所示,在给蓄电池充电的电路中,为了使充电电流不超过规定值,可在电路中接入限流电阻.在充电过程中,适当调节接入电阻的大小,可使电流的大小保持稳定.再如在可调光台灯的电路中,为了控制灯泡的亮度,也可在电路中接入一个限流电阻,通过调节接入电阻的大小,来控制电路中电流的大小,从而控制灯泡的亮度.
二.分流
当在电路的干路上需同时接入几个额定电流不同的用电器时,可以在额定电流较小的用电器两端并联接入一个电阻,这个电阻的作用是“分流”.例如:有甲、乙两个灯泡,额定电流分别是0.2A和0.4A,显然两灯泡不能直接串联接入同一电路.但若我们在甲灯两端并联一个合适的分流电阻则当开关S闭合时,甲、乙两灯便都能正常工作了.
再如,在缺电压表测电阻的实验设计中,可设计如图3所示的实验电路,利用分流电阻R与待测电阻并联,借助于电流表测干路电流和分流电阻R中的电流,利用并联分流公式,可求出待测电阻的阻值.如果只有一个电流表,可将电流表先后接在干路或不同的支路中测出I和(或和或和),也可求出.
三.分压
一般用电器上都标有额定电压值,若电源比用电器的额定电压高,则不可把用电器直接接在电源上.在这种情况下,可给用电器串接一个合适阻值的电阻,让它分担一部分电压,用电器便能在额定电压下工作.我们称这样的电阻为分压电阻.如图4所示的电路,当接入合适的分压电阻后,额定电压为3V的电灯便可接入电压为12V的电源上.又如我们常用的测电笔里有一个阻值很大的高电阻,它也是一个分压电阻.人体的电阻一般为高电阻的,这样人站在地面上用测电笔接触220的电源,那么测电笔中高电阻分压约为200V,人体承受的电压就只有20V,低于36V,这样就没有触电的危险了.再如在缺电流表测待测电阻的实验设计中,也常使用分压电阻与待测电阻串联,再利用分压公式,便可求出待测电阻的阻值了.
四.将电能转化为内能
电流通过电阻时,会把电能全部(或部分)转化为内能.用来把电能转化为内能的用电器叫电热器.如电烙铁、电炉、电饭煲、取暖器等等.

网友AN:
限流,0欧姆可以跨接,两个一起用分压

网友AO:
串联分压,并联分流,最主要就是把电压、电流弄到合适的范围

网友AP:
电阻可以控制电流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