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有什么类型

楼主(2017-06-14):
知道的指点,说说如何接线

网友A:
是指的什么稳压管。

网友B:
任何一只晶体二极管都可以作为“稳压管”来用,就看你如何应用了。要点的掌握二极管的特性!
1、正向反向都可以用来做“稳压”。
2、关键是控制流过二极管上的电流,以二极管不会因功耗发热损坏为原则,并留有富裕度。

网友C:
稳压二极管
⒈ 伏安特性
⒉ 稳压工作条件
稳压管稳压工作时工作在伏安特性反向击穿段,因此其工作条件为:
① 电压极性反偏;
② 有合适的工作电流。

⒊ 主要特性参数

⒋ 稳压管稳压电路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模拟电子技术基础》(ISBN 7-111-19362-8)机械工业出版社

网友D:
 二极管的击穿通常有三种情况,即雪崩击穿、齐纳击穿和热击穿

网友E:
简单点  有稳压二极管和三极管,有固定电压,还有可调电压稳压三极管,要看你的具体要求,单相电压一般用LM78XX系列和1117系列,对正电源LM78XX和LM79XX,可调一般用LM317,这些都是最简单最常用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的击穿通常有三种情况,即雪崩击穿、齐纳击穿和热击穿

所谓XX形式的“击穿”对理解稳压,没有多大的意义。其实就是所加电压达到了二极管的耐压值(反向),换了个“漂亮”说法而矣,不管如何说,它就是“击穿”了。
“击穿”不等于损坏,如果这时候能控制住电流,使其功耗得到限制,它就不会损坏!而这时就能利用“电流变化范围大,而电压范围变化小”的特性,达成所谓的“稳压”特性。所以称之为“稳压二极管”了。
理解了以上这一点,也就能明白正向也可以做稳压的道理了。
比如做一个1.3V左右的稳压电路,你找这个电压的稳压管很难,因为一般理解都是反向做稳压,而反向击穿电压都比较大。但可以用两个硅管正向串联得到,也可以用一个红色LED发光管的正向压降做到。
在手头没有稳压管的时候,把三极管的BE极反接(BE极比较薄易击穿),LED发光管反接,或许也能得到你所需的稳压值。

网友F:
稳压二极管和三极管

网友G:
最简单的按管脚直接

网友H:
一、稳压管分低压、高压两种。低压稳压管的Vz值一般在40V以下,高压稳压管最高可达200V。过去国产稳压管均采用金属壳封装,不仅体积大,而且价格高。近年来来全系列玻封存稳压管大量问世,其优点是规格齐全(Vz=2.4~200V)、稳压特性好、体积小巧(采用DO-35封装,管径φ2.0mm,长4mm)、价格低廉。
半导体稳压二极管亦称齐纳二极管(ZenerDiode)或电压调整二极,简称稳压管。稳压管和半导体二极管都具有单向导电性质,仅仅靠观察外形,有时很难加以区别。例如,2CW7的外形很象小功率二极管,而2DW7的外形又与晶体管相似。动态电阻也比较大。对于稳压管,当反向电压超过其工作电压Vz(亦称齐纳电压或稳定电压)时,反向电流将突然增大,而器件两端的电压基本保持恒定。对应的反向伏安特性曲线非常陡,动态电阻很小。稳压管可用作稳压器、电压基准、过压保护、电平转换器等。本文用Dz符号表示稳压管。
二、稳压二极管(又叫齐纳二极管)是一种硅材料制成的面接触型晶体二极管,简称稳压管。此二极管是一种直到临界反向击穿电压前都具有很高电阻的半导体器件。稳压管在反向击穿时,在一定的电流范围内(或者说在一定功率损耗范围内),端电压几乎不变,表现出稳压特性,因而广泛应用于稳压电源与限幅电路之中。稳压二极管是根据击穿电压来分档的,因为这种特性,稳压管主要被作为稳压器或电压基准元件使用。稳压二极管可以串联起来以便在较高的电压上使用,通过串联就可获得更多的稳定电压,称为双向稳压管。
三、工作原理:
稳压管也是一种晶体二极管,它是利用PN结的击穿区具有稳定电压的特性来工作的。稳压管在稳压设备和一些电子电路中获得广泛的应用。把这种类型的二极管称为稳压管,以区别用在整流、检波和其他单向导电场合的二极管。稳压二极管的特点就是击穿后,其两端的电压基本保持不变。这样,当把稳压管接入电路以后,若由于电源电压发生波动,或其它原因造成电路中各点电压变动时,负载两端的电压将基本保持不变。如图画出了稳压管的伏安特性及其符号。稳压管反向击穿后,电流虽然在很大范围内变化,但稳压管两端的电压变化很小。利用这一特性,稳压管在电路中能起稳压作用。因为这种特性,稳压管主要被作为稳压器或电压基准元件使用。其伏安特性见稳压二极管可以串联起来以便在较高的电压上使用,通过串联就可获得更多的稳定电压。
三端稳压管严格说来属于集成电路,将输出电压与内部的基准电压比较后驱动调整管调整到稳定的一个数值。单独的元件可用万用表测量各脚间电阻来粗略判别是否损坏,最好是接入电路中测量。电压调整率和纹波等指标就只有用专业仪器测试了。业余条件下也可用示波器定性检查。
稳压管也是一种晶体二极管,它是利用PN结的击穿区具有稳定电压的特性来工作的。稳压管在稳压设备和一些电子电路中获得广泛的应用。我们把这种类型的二极管称为稳压管,以区别用在整流、检波和其他单向导电场合的二极管。
(1)稳定电压Uz Uz就是PN结的击穿电压,它随工作电流和温度的不同而略有变化。对于同一型号的稳压管来说,稳压值有一定的离散性。
(2)稳定电流Iz 稳压管工作时的参考电流值。它通常有一定的范围,即Izmin——Izmax。
(3)动态电阻rz 它是稳压管两端电压变化与电流变化的比值,如上图所示,即这个数值随工作电流的不同而改变。通常工作电流越大,动态电阻越小,稳压性能越好。
(4)电压温度系数 它是用来说明稳定电压值受温度变化影响的系数。不同型号的稳压管有不同的稳定电压的温度系数,且有正负之分。稳压值低于4v的稳压管,稳定电压的温度系数为负值;稳压值高于6v的稳压管,其稳定电压的温度系数为正值;介于4V和6V之间的,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在要求高的场合,可以用两个温度系数相反的管子串联进行补偿(如2DW7)。
(5)额定功耗Pz 前已指出,工作电流越大,动态电阻越小,稳压性能越好,但是最大工作电流受到额定功耗Pz的限制,超过Pz将会使稳压管损坏。

网友I:
SCHOTTKY,肖特基管,二极管,高速大电流,常用开关电源次级整流; 隧道二级管,超高速,且有电压电流负特性,常用于微波电路; 齐纳管,这个才是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