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主函数里的变量值为什么传送不到终端服务函数中

楼主(2017-06-14):
当while(1)中的TT或者t改变时,中断函数1中的T(TT仍然为255)T和中断5中的t(t仍然为10)都不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谢谢了!!!
/**********************************************************/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PWM=0x7f ; //赋初值

char code reserve [3] _at_ 0x3b; //保留0x3b开始的3个字节
unsigned char t;
unsigned char TT;
unsigned char count=0;
unsigned char flag;

sbit BEEP =P3^7 ; //蜂鸣器
/*********************************************************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char i ;
while(ms--)
{
for(i=0 ; i<114 ; i++) ;
}
}
/*************T1定时器的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2_main()
{
SCON = 0x50; //设定串口工作方式1,接收使能
PCON = 0x00; //波特率不倍增

TMOD = 0x20; //定时器1工作于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EA = 1;
TL1 = 0xfd;
TH1 = 0xfd; //波特率9600
TR1 = 1;

}
/****T2定时器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_main()
{
RCAP2H=0XFF;
RCAP2L=0x66;
TH2=RCAP2H;
TL2=RCAP2L;
T2CON=0;
IE=0xb0;
EA=1;
ET2=1;

}
/*********************************************************/
void main()
{ t=10;
TT=255;

BEEP = 1;

ES = 1;
init_main();
TMOD=0x01 ;
TH0=0xff ;
TL0=0x66 ;
EA=1;
ET0=1;

init2_main();
delayms(100);

while(1)
{

if(t>TT) {BEEP=!BEEP;P0=0xff;}
if(flag==1){t=PWM;}
if(flag==2){TT=PWM;}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if(PWM!=0x02)
{t=PWM;
flag=1;}
TT=TT;
TH0=0xff ;
TL0=0x66 ;
count++;
if(count<=t){P0=0x00;}
if(count>t) {P0=0xFF;}
if(count>TT){count=0;}
}

/*********************************************************

定时器2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timer1() interrupt 5
{ TF2=0;
if(PWM!=0X01){TT=PWM;flag=2;}

RCAP2H=0xff;
RCAP2L=0x66 ;
t=t;
count++;
if(count<=t){P0=0x00;}
if(count>t) {P0=0Xff;}
if(count>=TT){count=0;}
/*********************串口中断服务程序************************************/

void mm() interrupt 4
{
RI=0;
PWM=SBUF;
if(PWM==0x01)
{
TR2=0;
TR0=1;
flag=0;
}
if(PWM==0x02)
{
TR0=0;
TR2=1;
TT=PWM;
flag=0;
}
}

网友A:
这取决于哪个先被执行。
如果参数X在主程序中先被改动为A,而后产生中断,则中断中所用的X就是A了。
你能弄清谁先动了X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