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显示字符规则是什么,怎么显示数字啊

楼主(2017-06-14):
LCD显示字符规则是什么,怎么显示数字啊

网友A:
你输入字符'1'就可以显示1了呀

网友B:
我理解的规则:通常是点阵显示规则,无论是数字还是图片,都是通过点阵的组合显示的;而点阵的显示规则又有基本的8*5(LCD1602等)、8*8、16*16(汉字等)、由这些基础的小局部组成更大的点阵屏。如典型的LCD12864、240128等。而8位是一个字节的显示最小单位。

网友C:
LCD显示的内容,一定是字符,如‘a’单个字符、"ASDFGHJ"字符串,或者是十六进制数指定的字库地址内的字符。
我们为了方便,一般是用第一种方式。如:显示一个欢迎界面。
但在显示一些由程序决定的变化内容,就要用第二种方式了。如:日期时间,它们是变化的。
具体的,看看我分享给你的资料吧。

网友D:
LCD显示的是ASCII码,要输入字符才行

网友E:
根据ascii码值判断即可。由于数字,大小写字母均分别为连续存储,所以只需要与对应的最大最小值比较即可确定字符类型。 代码如下: #include int main(){ char c; c = getchar();//读取一个字符。 if(c >='0' && c='a' && c='A' && c

网友F:
扫描行列

网友G:
有输入的ASCII码决定

网友H(2019-02-08):
看看视频怎么给你讲的,太基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