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硬件电路设计注意事项

楼主(2017-06-14):
给大家分享个STM8S硬件电路设计注意事项:
STM8S 可以不需要晶振跟复位电路,但是为了最小系统能够稳定运行,所以最好增加外部电路。
注意事项
(1)VCAP电容引脚(STM8S103PX是第 8 个管脚):  STM8S 的VCAP 管脚上的电容是一个很特别的电容。它是 STM8S 的内核的工作电压。需要在外  部加一个外部的电容,以保证内核工作电压的稳定。一般推荐 1uF的瓷片电容。而且 1uF的瓷片电容在进行 PCB布线时,必须要尽可能地靠近 VCAP 引脚,一直靠近到不  能再靠近为止。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切记!切记!(STM8L 系列上没有此电容)
(2)电源 VDD和VSS电源引脚上,建议加上退耦电容(10uF点解电容和0.1uF瓷片电容) 在用电源对 VDDIO_x 和 VSSIO_x  的引脚上,建议加上退耦电(10uF  点解电容和 0.1uF瓷片电容),或者至少加上一个 0.1uF瓷片电容。 若在电路中,有用到外部的设备(如 FLASH, 24C02 等),建议在其电源上加上退耦电  容(10uF点解电容和0.1uF瓷片电容)。或者至少加上一个1uF瓷片电容。最好不要  使其与MCU共地。
2、STM8复位电路设计
STM8 单片机内置上电复位(POR),所以,STM8 单片机可以不设外部上电复位电路,
依然可以正常复位,稳定工作。  若是系统需要设置按键复位电路,那么注意,STM8 单片
机是低电平复位,如下图,设计按键复位电路:
STM8 单片机内置 RC 振荡电路。出厂时,未进行时钟源设置的 STM8,其时钟源使用的是内部 16M 高速 RC振荡器,然后经过 8 分频则是 2M频率。
通过程序对寄存器的设置,可以设置 MCU的内部 RC 振荡频率。例如:4M、8M 等。
不过,内置 RC 振荡,在一致性方面存在差异,它因生产的批次有所差异,亦与温度等  因素有较大的相关性。所以,在一些对时钟要求较高的场合,如:精确定时,RS232 通信等,这些场合,建议使用外部的晶振线路。

余下内容请下载附件:

完整的pdf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3页):

网友A(2018-03-17):
我用的是STM8S103F3U6,复位NRST管脚上用10K电阻上拉到VCC,104电容下拉到GND,同样也试过10K+1uF,10K+2.2uF,10K+0.01uF,和不用电阻就0.1uF电容,0.01uF电容,1uF电容。
   但是单片机上电之后都无法工作,只有我把NRST管脚和GND短路一下,在松开,单片机才会运行相应的程序。请教下是不是复位电路设计的问题????

网友B(2017-07-29):
使用STMS系列单片机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多是因为其价钱便宜,此时成本是设计的的重要考虑因素,如果加外部晶振,复位电路等,无疑是增加了成本哇。。。。

网友C(2018-02-22):
很好很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