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302时钟模块发热

楼主(2017-06-14):
初学51单片机  买了块ds1302 的模块  带电池的  vcc接单片机vcc的时候 1302芯片发烫  取下电池 就不发烫了   但是装上电池后又会发烫
很烫,网上搜了下  在vcc1 和vcc2反向并了一个发光二极管  但是 拔掉电源时钟没有继续走啊  好像是复位了 求解!

网友A:
查一下模块使用手册,重点查看:电压配制与接线方式。

网友B:
先確認DS1302允許的輸入電壓為多少? DS1302模塊上的電池目前電壓是多少?

网友C:
VCC2换个充电电池3.6V,可能是原电池没电了

网友D:
我觉得两个原因1电压过高2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