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路抢答器系统设计完整版 单片机实训资料(仿真图+程序)

楼主(2017-06-14):
本人利用里2周时间做出的8路抢答器程序和设计图纸.
详细介绍 8路抢答器的注意事项和重点:难点

任务描述

重难点
完成抢答器系统的软硬件设计与调试,系统主要功能要求如下:

     1. 在给定电路图基础上,完成8路抢答器设计;

2. 抢答成功后,显示组号,同时蜂鸣器响一声;

3. 抢答成功后,显示20秒答题倒计时,计时时间到蜂鸣器响一声;

3. 根据答题正确与否进行加、减分并显示累计分数。

     4. 设主持人复位键;主持人加、减分键;
程序图:
  /**********************************************
******以单片机为核心,设计一个8位竞赛抢*******
******答器:同时供8名选手或8个代表队*************
******比赛,分别用8个按钮S0~S7表示。*************
******设置一个系统清除和抢答控制开关************
******S,开关由主持人控制。抢答器具有***********
******锁存与显示功能。即选手按按钮,************
******锁存相应的编号,并在优先抢答选************
******手的编号一直保持到主持人将系统************
******清除为止。
******抢答器具有定时抢答功能,且一次************
******抢答的时间由主持人设定(如30秒)**********
******。
******当主持人启动“开始”键后,定时************
******器进行减计时,同时扬声器发出短************
******暂的声响,声响持续的时间为0.5s左************
******右。
******参赛选手在设定的时间内进行抢答************
******,抢答有效,定时器停止工作,显************
******示器上显示选手的编号和抢答的时间*********
******,并保持到主持人将系统清除为止。*********
******如果定时时间已到,无人抢答,本次*********
******抢答无效,系统报警并禁止抢答,定*********
******时显示器上显示00。********************************/

1. 蜂鸣器的控制;

2. 加减分功能的设计;

3. 各种信息的交替显示;

4.系统的统调。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用于74HC595扫描的数组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GPIO_DIG   P1
unsigned char code DIG_PLACE[8] = {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位选控制   查表的方法控制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8] =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x3e,0x00};
//0、1、2、3、4、5、6、7、8、9、A、b、C、d、E、F、V的显示码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4];
//用来存放要显示的8位数的值

sbit K1=P0^0;         // 1号选手按键
sbit K2=P0^1;         // 2号选手按键
sbit K3=P0^2;         // 3号选手按键
sbit K4=P0^3;         // 4号选手按键
sbit K5=P0^4;         // 5号选手按键
sbit K6=P0^5;         // 6号选手按键
sbit K7=P0^6;         // 7号选手按键
sbit K8=P0^7;         // 8号选手按键

sbit start=P3^4;
sbit reset=P3^5;
sbit pass=P3^6;
sbit fail=P3^7;

sbit BEEP=P3^2;

sbit L1=P2^0;
sbit L2=P2^1;
sbit L3=P2^2;
sbit L4=P2^3;
sbit L5=P2^4;
sbit L6=P2^5;

sbit LE=P3^0;

uchar i,a,Sec,state,Sec2;

uchar count1=0;
uchar count2=0;
uchar count3=0;
uchar count4=0;
uchar count5=0;
uchar count6=0;
uchar count7=0;
uchar count8=0;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int j;

        L1=0;
        L2=1;
        L3=1;
        L4=1;
        L5=1;
        L6=1;
        GPIO_DIG = DisplayData[0];     //发送段码
        j = 100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L1=1;                           //消隐
        L2=1;
        L3=1;
        L4=1;
        L5=1;
        L6=1;

        L1=1;
        L2=0;
        L3=1;
        L4=1;
        L5=1;
        L6=1;
        GPIO_DIG = DisplayData[1];     //发送段码
        j = 100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L1=1;                           //消隐
        L2=1;
        L3=1;
        L4=1;
        L5=1;
        L6=1;

        L1=1;
        L2=1;
        L3=0;
        L4=1;
        L5=1;
        L6=1;
        GPIO_DIG = DisplayData[2];     //发送段码
        j = 100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L1=1;                           //消隐
        L2=1;
        L3=1;
        L4=1;
        L5=1;
        L6=1;

        L1=1;
        L2=1;
        L3=1;
        L4=0;
        L5=1;
        L6=1;
        GPIO_DIG = DisplayData[3];     //发送段码
        j = 100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L1=1;                           //消隐
        L2=1;
        L3=1;
        L4=1;
        L5=1;
        L6=1;

        L1=1;
        L2=1;
        L3=1;
        L4=1;
        L5=0;
        L6=1;
        GPIO_DIG = DisplayData[4];     //发送段码
        j = 100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L1=1;                           //消隐
        L2=1;
        L3=1;
        L4=1;
        L5=1;
        L6=1;

        L1=1;
        L2=1;
        L3=1;
        L4=1;
        L5=1;
        L6=0;
        GPIO_DIG = DisplayData[5];     //发送段码
        j = 100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L1=1;                           //消隐
        L2=1;
        L3=1;
        L4=1;
        L5=1;
        L6=1;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char j;
        for(i; i > 0; i--)
                for(j = 200; j > 0; j--);
}

void BUZZER()
{
        uint t;
        for(t=0;t<600;t++)
        {
        BEEP= 1;
        Delay(50);
        BEEP= 0;
        Delay(50);
        }
}

void main()
{
        LE=1;

        Sec=20;
        Sec2=20;

        GPIO_DIG = 0x00;

        TMOD=0x11;                                //定时器0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定时器0:50ms
        TL0=(65536-50000)%256;
        TH1=(65536-50000)/256;                //恢复定时器1初值
        TL1=(65536-50000)%256;
        EA=1;
        //ET0=1;TR0=1;
        //ET1=1;TR1=1;

    while (1)
    {
                        /*
                        DisplayData[0] = DIG_CODE[1];
                        DisplayData[1] = DIG_CODE[2];
                        DisplayData[2] = DIG_CODE[3];
                        DisplayData[3] = DIG_CODE[4];
                        DisplayData[4] = DIG_CODE[5];
                        DisplayData[5] = DIG_CODE[6];
                        */
                //DigDisplay();
                //BUZZER();
                if(start==0)
                {
                        Sec=20;
                        Sec2=20;
                        ET0=1;TR0=1;
                        state=1;
                }

                while(state==1)
                {
                        if(Sec!=0)
                        {
                        if(K1==0)
                        {
                                DisplayData[0] = DIG_CODE[1];
                                BUZZER();
                                ET0=0;TR0=0;
                                ET1=1;TR1=1;
                                state=0;
                                while(1)
                                {
                                        if(Sec2==0)                                  //计时到0,视为回答错误扣一分
                                        {
                                                count1--;
                                                DisplayData[2] = DIG_CODE[count1/10%10];
                                                DisplayData[3] = DIG_CODE[count1%10];
                                                state=2;
                                                break;
                                        }
                                        if(pass==0)                                 //回答正确加一分
                                        {
                                                count1++;
                                                DisplayData[2] = DIG_CODE[count1/10%10];
                                                DisplayData[3] = DIG_CODE[count1%10];
                                                state=2;
                                                break;
                                        }
                                        if(fail==0)                                 //回答错误扣一分
                                        {
                                                count1--;
                                                DisplayData[2] = DIG_CODE[count1/10%10];
                                                DisplayData[3] = DIG_CODE[count1%10];
                                                state=2;

……………………

网友A(2018-12-11):
四路怎么做

网友B:
真的很流弊

网友C(2019-02-15):
真的太给力了

网友D(2019-10-12):
引用 网友E:

我的HEX文件怎么添加不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