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延时问题,想请问一下各位大神,本来程序中没有写延时,但在实际中却出现了延....

楼主(2017-06-14):
我的程序是控制两个气囊循环充放气,当按某一气囊的放气按钮时该气囊本应放气,但是实际气囊并没有在此时放气,而是延迟了3秒左右才开始放气(在这3秒内两个气囊还是在做循环充放气),但我实际程序中并没有设置延时,所以想问一下这个延时是怎么产生的,然后又需要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若是有规律的延时,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可以仿真看下,到底在哪延时的

网友A:
若是延时很有规律,应该是程序的问题,仿真看下程序运行到哪有延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若是延时很有规律,应该是程序的问题,仿真看下程序运行到哪有延时

应该将程序贴出来,有助于分析原因。

网友C:
没有程序是不好进行分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延时很有规律,应该是程序的问题,仿真看下程序运行到哪有延时

这个延时基本上就是3秒时间,每次都是,如果是程序问题,是不是要加外部中断?如果是的话外部中断应该怎么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