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7-06-14):
我写了一个串口通信程序
目的:功能1.当按键按下时可以发送数据出去。
           功能2.判断接收的数据,当数据是1或2时,可以分别点亮一盏灯。
问题:只要功能1实现了,功能2就再也实现不了,求解。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1=P3^3;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uchar a,b,n;
void init();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n=a;
         switch(n) //接收的数据控制灯的亮灭
         {
          case 1: led1=0,led2=1;  break;
          case 2: led2=0,led1=1;  break;
          default: led1=1,led2=1; break;
         }
         if(KEY1==0)
        {
           while(!KEY1); //按键按下一次,数据发送一次
           ES =0;
           SBUF=1;
           while(!TI);
           TI=0;
           EA=1;
         }

  }

}

//串口通信函数
void init()
{
  SCON = 0X50; //选择方式1,并允许串口接收数据
  TMOD = 0X20; //选择工作方式2,可自动重装
  PCON = 0X80; //波特率加倍
  TH1 = 0XF3;//波特率为2400
  TL1 = 0XF3;//同上
  TR1 = 1; //启动定时器
  EA  = 1;//打开总中断
  ES  =1; //打开串口中断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 =0;
  a =SBUF;
}

楼主:
在主函数中把EA改成ES 就可以了

网友A:
看了你的程序,知道计算机向单片机发送的1或2是数字型数据,那么,你在串口调试中,是不是设置的HEX模式呢?
这个串口通讯,接收后的判断,数据类型很重要,不是你眼睛看到“1”,发送后,就是1,发送的数据类型与你接收后判断的数据类型一定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