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cans()请大神救一下

楼主(2017-06-14):
void keycans()
{
uint flag=0,Year,Month,Day,Hour,Minute,Second;
if(i==1)
delayms(5);
if(i==1)
{
    flag++;
   if(flag==1)
{
        Year=ReadYear_1302();
  Month=ReadMoon_1302();
  Day=ReadDay_1302();
  Hour=ReadHour_1302();
  Minute=ReadMinute_1302();
  Second=ReadSecond_1302();
  displaypicture_12864(0,0,kong,64,128);
  writecom_12864(0x01);
  Delayms3(10);
  writecom_12864(0x01);
  display_12864(1,1,"多功能菜单");
  display_12864(2,0,"壹档");
  display_12864(2,3,"贰档");
  display_12864(2,6,"叁档");
  display_12864(4,0,"自然风");
  display_12864(4,5,"睡眠风");
  display_12864(3,0,"时间");
  display_12864(3,3,"定时");
  display_12864(3,6,"温控");
}
if(flag==2)
{
   display_12864(3,6,"温控");
}
  while(i==1);
  }
}
为什么不执行flag==2的语句?

网友A:
其实你是执行了flag==语句,只不过你的12864显示和上面最后一条是一样的,所以覆盖了

网友B:
flag设为静态变量或全局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