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结露时传感器电路

楼主:
未结露时,传感器电压为2千欧左右。结露时,传感器电压为50千欧左右

网友A(2017-06-15):
这是个模电问题,属于电路分析类了。
图片工作原理简述:当未结露时,通过调整BG1基极上偏置电阻R1,使其处在截止状态,而由于BG2的导通,BG3\4射随器截止,LED6(结露指示灯)不亮;反之,当结露时,传感器阻值由2K上升至50K时,BG1基极电流分流减少,BG1最终进入饱和区,其集电极电压下降,使BG2放大器截止,其集电极呈现高电位,进而BG3\4导通,此时在BG4发射极输出一个Vcc-BUce(饱和电压)电压,通过R6限流(分压)使LED6点亮,提示有结露产生,同时将信号输出给设备控制单元,实行禁止操作等。
      简单的说:BG1正反馈放大起开关作用,BG2反向作用,BG3\4复合型射极跟随器起电流放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