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控制16位流水灯(用定时器)

楼主(2017-06-14):
//led灯为共阳接法  P0 P1 口 单片机型号STC89C52
#include<reg52.h>
unsigned int a=0;
unsigned char num;
unsigned char pp0=0;//LED占空比值 0-16 0最亮
unsigned char pp1=1;
unsigned char pp2=2;
unsigned char pp3=3;
unsigned char pp4=4;
unsigned char pp5=5;
unsigned char pp6=6;
unsigned char pp7=7;
unsigned char pp8=8;
unsigned char pp9=9;
unsigned char pp10=10;
unsigned char pp11=11;
unsigned char pp12=12;
unsigned char pp13=13;
unsigned char pp14=14;
unsigned char pp15=15;
sbit LED0=P2^0;
sbit LED1=P2^1;
sbit LED2=P2^2;
sbit LED3=P2^3;
sbit LED4=P2^4;
sbit LED5=P2^5;
sbit LED6=P2^6;
sbit LED7=P2^7;
sbit LED8=P0^0;
sbit LED9=P0^1;
sbit LED10=P0^2;
sbit LED11=P0^3;
sbit LED12=P0^4;
sbit LED13=P0^5;
sbit LED14=P0^6;
sbit LED15=P0^7;
unsigned char pwm_t;//
//定时器1中断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a++;
if(a>8192)
{
  a=0;
}
pwm_t++;
if(pwm_t > 15)
{
  pwm_t = 0;
  P2 = 0xff;
  P0 = 0xff;
}
if(a/512==0){//状态一
  pp0=0;//LED占空比值 此时只有0亮, 0最亮
  pp1=16;
  pp2=16;
  pp3=16;
  pp4=16;
  pp5=16;
  pp6=16;
  pp7=16;
  pp0=16;
  pp1=16;
  pp2=16;
  pp3=16;
  pp4=16;
  pp5=16;
  pp6=16;
  pp7=16;
}else if(a/512==1){状态二
  pp0=1;
  pp1=0;
  pp2=16;
  pp3=16;
  pp4=16;
  pp5=16;
  pp6=16;
  pp7=16;
  pp8=16;
  pp9=16;
  pp10=16;
  pp11=16;
  pp12=16;
  pp13=16;
  pp14=16;
  pp15=16;
}else if(a/512==2){
  pp0=2;
  pp1=1;
  pp2=0;
  pp3=16;
  pp4=16;
  pp5=16;
  pp6=16;
  pp7=16;
  pp8=16;
  pp9=16;
  pp10=16;
  pp11=16;
  pp12=16;
  pp13=16;
  pp14=16;
  pp15=16;
}else if(a/512==3){
  pp0=3;
  pp1=2;
  pp2=1;
  pp3=0;
  pp4=16;
  pp5=16;
  pp6=16;
  pp7=16;
  pp8=16;
  pp9=16;
  pp10=16;
  pp11=16;
  pp12=16;
  pp13=16;
  pp14=16;
  pp15=16;
}else if(a/512==4){
  pp0=4;
  pp1=3;
  pp2=2;
  pp3=1;
  pp4=0;
  pp5=16;
  pp6=16;
  pp7=16;
  pp8=16;
  pp9=16;
  pp10=16;
  pp11=16;
  pp12=16;
  pp13=16;
  pp14=16;
  pp15=16;
}else if(a/512==5){
  pp0=5;
  pp1=4;
  pp2=3;
  pp3=2;
  pp4=1;
  pp5=0;
  pp6=16;
  pp7=16;
  pp8=16;
  pp9=16;
  pp10=16;
  pp11=16;
  pp12=16;
  pp13=16;
  pp14=16;
  pp15=16;
}else if(a/512==6){
  pp0=6;
  pp1=5;
  pp2=4;
  pp3=3;
  pp4=2;
  pp5=1;
  pp6=0;
  pp7=16;
  pp8=16;
  pp9=16;
  pp10=16;
  pp11=16;
  pp12=16;
  pp13=16;
  pp14=16;
  pp15=16;
}
else if(a/512==7){
  pp0=7;
  pp1=6;
  pp2=5;
  pp3=4;
  pp4=3;
  pp5=2;
  pp6=1;
  pp7=0;
  pp8=16;
  pp9=16;
  pp10=16;
  pp11=16;
  pp12=16;
  pp13=16;
  pp14=16;
  pp15=16;
}
else if(a/512==8){
  pp0=8;
  pp1=7;
  pp2=6;
  pp3=5;
  pp4=4;
  pp5=3;
  pp6=2;
  pp7=1;
  pp8=0;
  pp9=16;
  pp10=16;
  pp11=16;
  pp12=16;
  pp13=16;
  pp14=16;
  pp15=16;
}
else if(a/512==9){
  pp0=9;
  pp1=8;
  pp2=7;
  pp3=6;
  pp4=5;
  pp5=4;
  pp6=3;
  pp7=2;
  pp8=1;
  pp9=0;
  pp10=16;
  pp11=16;
  pp12=16;
  pp13=16;
  pp14=16;
  pp15=16;
}
else if(a/512==10){
  pp0=10;
  pp1=9;
  pp2=8;
  pp3=7;
  pp4=6;
  pp5=5;
  pp6=4;
  pp7=3;
  pp8=2;
  pp9=1;
  pp10=0;
  pp11=16;
  pp12=16;
  pp13=16;
  pp14=16;
  pp15=16;
}
else if(a/512==11){
  pp0=11;
  pp1=10;
  pp2=9;
  pp3=8;
  pp4=7;
  pp5=6;
  pp6=5;
  pp7=4;
  pp8=3;
  pp9=2;
  pp10=1;
  pp11=0;
  pp12=16;
  pp13=16;
  pp14=16;
  pp15=16;
}
else if(a/512==12){
  pp0=12;
  pp1=11;
  pp2=10;
  pp3=9;
  pp4=8;
  pp5=7;
  pp6=6;
  pp7=5;
  pp8=4;
  pp9=3;
  pp10=2;
  pp11=1;
  pp12=0;
  pp13=16;
  pp14=16;
  pp15=16;
}
else if(a/512==13){
  pp0=13;
  pp1=12;
  pp2=11;
  pp3=10;
  pp4=9;
  pp5=8;
  pp6=7;
  pp7=6;
  pp8=5;
  pp9=4;
  pp10=3;
  pp11=2;
  pp12=1;
  pp13=0;
  pp14=16;
  pp15=16;
}
else if(a/512==14){
  pp0=14;
  pp1=13;
  pp2=12;
  pp3=11;
  pp4=10;
  pp5=9;
  pp6=8;
  pp7=7;
  pp8=6;
  pp9=5;
  pp10=4;
  pp11=3;
  pp12=2;
  pp13=1;
  pp14=0;
  pp15=16;
}
else if(a/512==15){
  pp0=15;
  pp1=14;
  pp2=13;
  pp3=12;
  pp4=11;
  pp5=10;
  pp6=9;
  pp7=8;
  pp8=7;
  pp9=6;
  pp10=5;
  pp11=4;
  pp12=3;
  pp13=2;
  pp14=1;
  pp15=0;
}

if(pp0 == pwm_t)
  LED0 = 0;

if(pp1 == pwm_t)
  LED1 =0 ;

if(pp2== pwm_t)
  LED2 = 0;

if(pp3 == pwm_t)
  LED3 = 0;

if(pp4 == pwm_t)
  LED4 = 0;

if(pp5 == pwm_t)
  LED5 = 0;

if(pp6 == pwm_t)
  LED6 = 0;

if(pp7 == pwm_t)
  LED7 = 0;
  if(pp8 == pwm_t)
  LED8 = 0;
  if(pp9 == pwm_t)
  LED9 = 0;
  if(pp10 == pwm_t)
  LED10 = 0;
  if(pp11 == pwm_t)
  LED11 = 0;

  if(pp12 == pwm_t)
  LED12 = 0;
  if(pp13 == pwm_t)
  LED13 = 0;
  if(pp14 == pwm_t)
  LED14 = 0;
  if(pp15 == pwm_t)
  LED15 = 0;

}
void main()
{
TMOD |= 0x20;//8位自动重装模块
TH1 = 240;
TL1 = 240;//11.0592M晶振下占空比最大比值是20,输出2880HZ
TR1 = 1;//启动定时器1
ET1 = 1;//允许定时器1中断
EA = 1;//总中断允许
while(1)
{
}
}
交流QQ:1461264417

网友A:
厉害了楼主!!!值得学习,定时器是我的弱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楼主!!!值得学习,定时器是我的弱项!!

主要是pwm控制拖尾灯。哈哈哈 我的课设。

网友B:
学习了,挺好的,谢谢。

网友C(2017-09-27):
请问一下,我的单片机是stc15w201s,用这个程序为什麼不會動作?需要修改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