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风速控制:用风速传感器实时测量风速,调整风机的速度,实现风速的准确控制

楼主(2017-06-15):
要求如下:用风速传感器实时测量风速,调整风机的速度,实现风速的准确控制,要求风速控制范围0-0.5m/s,控制精度±5%,超调量<5%,通过键盘进行风速设置,实际风速可以实时显示。
对于用风速传感器实时测量风速部分,哪位大神有没有什么成本低一点的方案啊?测量风速不一定要求用风速传感器,也可以用其他的代替,只要能测出风速就行....

楼主:
不是毕设,只是个课设,以AT/STC51或52单片机作为主控

网友A(2020-01-09):
测风速的做出来了,没有。楼主

网友B:
都2020了估计还没做出来~~~

网友C:
气象用的风速传感器,原理跟风扇、步进电机、伺服电机一样,旋转计数、编码(只是作用反过来而已),如果是用在燃煤燃油的等等进气,可以用流量、压力(压强)计算并转换为数值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