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秒表单片机程序+proteus仿真工程

楼主:
这周实训弄得一个简单的秒表

#include <reg51.H>
sbit sta_end=P0^0;
sbit reset=P3^7;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
                                        0x3F,/*0*/
                                0x06,/*1*/
                                0x5B,/*2*/
                                0x4F,/*3*/
                                0x66,/*4*/
                                0x6D,/*5*/
                                0x7D,/*6*/
                                0x07,/*7*/
                                0x7F,/*8*/
                                0x6F,/*9*/
                                        };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
                                        0x3F,/*0*/
                                0x06,/*1*/
                                0x5B,/*2*/
                                0x4F,/*3*/
                                0x66,/*4*/
                                0x6D,/*5*/
                                0x7D,/*6*/
                                0x07,/*7*/
                                0x7F,/*8*/
                                0x6F,/*9*/
                                        };
/*声明second10用于计数十分之一秒变化,second1用于记录秒的个*/       /*位,second2用于记录秒的十位*/
unsigned int second10,second1,second2;
bit bdata flag;   /*以下是设置延时功能的函数*/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i,j;
for(i=90;i>0;i--)
for(j=200;j>0;j--);
}
/*以下是设置时间的函数*/
void  setTime()
{
second10++;
if(second10==10)             /*当十分之一秒计数到十后从零重新计时*/
{
  second10=0;                /*同时秒计时个位加一*/
  second1++;
  if(second1==10)             /*当秒计数个位到十后从零重新计时*/
{
  second1=0;
  second2++;               /*同时秒计时十位加一*/
  if(second2==10)
  second2=0;
}
}
}
/*以下是向LED管输数据并使之显示的函数*/
void dispact()
{
   P3=0xfe;
   P1=table1[second1];
   delay();
   P3=0xfd;
   P1=table1[second2];
   delay();
   P2=table0[second10];
}
/*十分之一秒刷新一次,实现十分之一秒进一*/
Timer0 ()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 = (65535 - 50000)/256;
  TL0 = (65535 - 50000)%256;
  if(flag)
     setTime();
  dispact();
}
void main(void)
{
  TMOD = 0x01;
  TH0 = (65535 - 50000)/256;         /*定时器赋初值*/
  TL0 = (65535 - 50000)%256;
  flag = 0;
  EA = 1;                     /*cpu开中断*/
  TR0 = 1;                           /*利用定时器0*/
  ET0 = 1;                           /*外部中断允许*/
  do
  {
     if(!sta_end)
  {
     if(flag == 0)
……………………

网友A(2017-06-15):
一个0到99的秒表,可暂停和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