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 最简单电路出错

楼主:
我在用AD16画图的时候,总是出现 “Net VCC has only one pin (Pin S1-2)”的错误。

原理图如下

如果这里的电源换成 GND就没不会出错了。
如果这里把VCC拿掉也不出错。

我就又画了个最简单的电路

结果,GND和VCC 都报has only one pin 错误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即使去掉开关,也同样是这两个错误。

具体怎么回事呢?

网友A(2017-06-15):
问题在D1,方向错了,把D1调好就没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在D1,方向错了,把D1调好就没事了。

嗯,我随手画的,方向是错了,我即使调整了方向,还是同样的错误存在啊。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A:
你的单片机应该不是这种接法吧。我没见过啊(图1),请问是什么单片机。

网友A:
你把文件发上来,就好解决。好让大伙看清。has only one pin,译中“只有一个销”,    Net VCC has only one pin (Pin S1-2)”译中网络VCC只有一个pin (引脚 1-2)。

网友D:
重装一次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B:
嗯,后来不知道怎么,又添点东西,又删掉点东西,竟然编译通过了,真是神奇啊。哎

网友E(2018-01-03):
因为没有对应的封装引脚。只有一个符号,AD找不到这个点应该连到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