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2LED点阵的51单片机源码和原理图

楼主(2017-06-15):
这是原理图
下载:

单片机程序源码: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DATAOUT P1    //P3 use as data,  you can change
#define  SPEED  13

void ymove(char dir,unsigned char *ptr,char speed);
//void xmove(char dir,unsigned char *ptr,char n,char spee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void display();
void displaytime(char time);
void init164();
void kong(char dir, char speed);
void fanzhuan(unsigned char  *p);
sbit  ADATA= DATAOUT^1;//DS
sbit  ASCK=  DATAOUT^2;//SCK
sbit  LATCH= DATAOUT^3;//LATCH
sbit  BDATA= DATAOUT^4;//RDATA
sbit  BCLK=  DATAOUT^6;//CLK

sbit K1 =P0^0;
sbit K2 =P0^1;
sbit K3 =P0^2;
//OE接低电平
//MR接高电平
//CLR接高电平
unsigned char  idata buffer[64];
unsigned char   bigbuffer[194];
unsigned char   comm_len;
unsigned char   BSBUF=0;
unsigned char iii;                //全局当前显示第几个字

void Delay1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8;
        j = 235;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UART_Init(void)//串口初始化函数
{
        SCON=0X50; //串口方式1,允许接收
    TMOD|=0X20; //定时器1 定时方式2  T0 is mode 1\

        TH1=0xfd;       //Baud:9600  fosc=11.0592MHz
        TL1=0xfd;

    TR1=1;    //启动定时器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init164();
        UART_Init();
        for(i=0;i<194;i++)
        {
        bigbuffer[i]=0x00;
        }

        //fanzhuan(&bigbuffer[1]);
  //for(i=0;i<32;i++)
//        buffer[i+32]=buffer[i];
        while(1)
        {
        if(bigbuffer[0]==0x16)
        {
        for(iii=0;iii<bigbuffer[1];iii++)
        {
          ymove(1,&bigbuffer[2+iii*32],SPEED);
        }
        }
        else  if(bigbuffer[0]==0x15)
        for(iii=0;iii<bigbuffer[1];iii++)
        {
          ymove(0,&bigbuffer[2+iii*32],SPEED);
        }
        else
        display();
        }
}
/*************  子函数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延时函数
{
        while(a--);
}
void fanzhuan(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i,j,k,temp,*w,temp1,temp2,temp3;
w=p;
for(i=0;i<8;i++) //左下角的8*8 翻转后位于左上角
{
temp=0x00;
  for(j=0;j<8;j++)
  {
         temp1= *(p+30-j*2) ;
         temp2=temp1<<i;
         temp3=temp2&0x80;
         temp3=temp3>>j;
         temp=temp|temp3;

  }
  buffer[i*2]=temp;
}
for(i=0;i<8;i++) //左上角的8*8         反转后位于右上角
{
temp=0x00;
  for(j=0;j<8;j++)
  {
         temp1= *(p+14-j*2);
         temp2=temp1<<i;
         temp3=temp2&0x80;
         temp3>>=j;
         temp|=temp3;
  }
  buffer[i*2+1]=temp;
}

for(i=0;i<8;i++) //右上角的8*8         反转后位于右下角
{
temp=0x00;
  for(j=0;j<8;j++)
  {
         temp1= *(p+15-j*2);
         temp2=temp1<<i;
         temp3=temp2&0x80;
         temp3>>=j;
         temp|=temp3;
  }
  buffer[i*2+17]=temp;
}
for(i=0;i<8;i++) //右下角的8*8         反转后位于左下角
{
temp=0x00;
  for(j=0;j<8;j++)
  {
         temp1= *(p+31-j*2);
         temp2=temp1<<i;
         temp3=temp2&0x80;
         temp3>>=j;
         temp|=temp3;
  }
  buffer[i*2+16]=temp;
}
}

/*显示*/

void display()        //显示buffer里32*16的数据
{
        unsigned char hang,ib,k,tmp;

    DATAOUT= 0x0;
        BDATA = 1 ;
        for(hang=0;hang<16;hang++)
        {
                ASCK =0;
                LATCH=0;
                BCLK =0;
                for(ib=0;ib<2;ib++)
                {
                        tmp = buffer[hang*2+ib];
                        for(k=0;k<8;k++)
                        {
                                tmp <<=1;
                                ASCK  =0;
                                ADATA =CY;
                                ASCK  =1;
                        }

                }
                                for(ib=0;ib<2;ib++)
                {
                        tmp = buffer[hang*2+ib+32];
                        for(k=0;k<8;k++)
                        {
                                tmp <<=1;
                                ASCK  =0;
                                ADATA =CY;
                                ASCK  =1;
                        }

                }
                //DATAOUT|=0x14;
                LATCH=1;
                BCLK=1;
                BDATA=0;

        }
        delay(64);
        ASCK =0;
        ASCK =1;
}

void displaytime(char time)                //循环刷新显示
{
        unsigned char i;
        while(time--)
        {
                i=130;
                while(i--)
                         display();
        }
}

/*74ls164,74ls595的初始化*/

void init164()
{

        char i;
        BDATA=0;
        for(i=0;i<16;i++)  //清空164
        {
                BCLK =0;
                BCLK =1;
        }

        for(i=0;i<32;i++)        //清空595
        {

                ASCK  =0;
                ADATA =0;
                ASCK  =1;
        }
}

/*左右移动*/
void ymove(char dir,unsigned char *ptr, char speed)
{                   //dir=1左移动,dir=0为右移动
        char i=0, j=0, ib=0;
        unsigned int  tmp=0, speedm=0;

        if(dir==0)
        {
   /****  向右移  ****/
                ib=31;
                for(i=16;i>0;i--)   //下移16行
                {
                        for(j=61;j>-1;j--)
                                buffer[j+2]=buffer[j];        //将上一行的内容复制到下一行

                        if(ptr==0)
                        {                                //移空时,buffer的首行用0移入
                                buffer[0]=0;
                                buffer[1]=0;
                        }
                        else
                        {                                //否则,处理buffer的首行元素
                            buffer[1]=ptr[ib];
                                buffer[0]=ptr[ib-1];
                                ib=ib-2;
                        }
                        speedm=speed;
                        while(speedm--)          //更新点阵
                                display();
                }
        }

/****** 向左移 *******/
        else
        {
                ib=0;          //数组元素序号
                for(i=0;i<16;i++)    //上移16行
                {
                        for(j=0;j<62;j++)           //将下一行的内容复制到上一行
                                buffer[j]=buffer[j+2];

                        if(ptr==0)        //移入为空,buffer的末行用0移入
                        {
                                buffer[62]=0;
                                buffer[63]=0;
                        }
                        else
                        {                        //否则,处理buffer的末行元素
                                buffer[62]=ptr[ib];
                                buffer[63]=ptr[ib+1];
                                ib=ib+2;
                        }
                        speedm=speed;        //更新点阵
                        while(speedm--)
                                display();
                   }
           }
}
void kong(char dir, char speed)
{                   //dir=1左移动,dir=0为右移动
        char i=0, j=0, ib=0;
        unsigned int  tmp=0, speedm=0;

        if(dir==0)
        {
   /****  向左移  ****/
                ib=31;
                for(i=8;i>0;i--)   //下移16行
                {
                        for(j=61;j>-1;j--)
                                buffer[j+2]=buffer[j];        //将上一行的内容复制到下一行

                                buffer[0]=0;
                                buffer[1]=0;
                        speedm=speed;
                        while(speedm--)          //更新点阵
                                display();
                }
        }
/****** 向右移 *******/
        else
        {
                ib=0;          //数组元素序号
                for(i=0;i<8;i++)    //上移16行
                {
                        for(j=0;j<62;j++)           //将下一行的内容复制到上一行
                                buffer[j]=buffer[j+2];

                                buffer[62]=0;
                                buffer[63]=0;
                                ib=ib+2;

                        speedm=speed;        //更新点阵
                        while(speedm--)
                                display();
                   }
           }
}
void uart_get_int(void) interrupt  4//串口中断接收函数
{
unsigned char i,j,k;
RI=0;

  if(SBUF==0XEF&&BSBUF==0xFE)  //启始帧
  {
   comm_len=0;
   return;

  }
  BSBUF=SBUF;

   bigbuffer[comm_len]=SBUF;
   comm_len++;

         if(comm_len==194)        //所有数据接受完毕 串口发送数据 字模转换 主函数里面滚屏
         {
          comm_len=0;
          if(bigbuffer[0]==11)return;
          iii=bigbuffer[1]-1;
      for(i=0;i<194;i++)
          {
           SBUF= bigbuffer[i];
           while(!TI);
            TI=0;
      }

          for(j=0;j<6;j++)//6个汉字的字模转换
          {

                  fanzhuan(&bigbuffer[2+j*32]);
                for(k=0;k<32;k++)
                {
                 bigbuffer[2+j*32+k]=buffer[k];
                }
          }
     }
}
void saomiao()
{
        if(K1==0)
        {
        Delay10ms();
        if(K1==0)
        {

        }
        }
}

网友A(2018-01-16):
如果有仿真的话希望楼主也一起放上来,谢谢

网友B(2018-12-02):
垃圾,没有一点用

网友C(2019-04-16):
楼主,下载下来只有代码,原理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