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计算器程序+实物 实现加减乘除运算1602显示

楼主(2017-06-15):
可以实现加减乘除运算,目前写了六位数以下的,由1602显示,由于是在开发板上进行调试的,没有仿真图,所需要的模块我已经原理图中截图下来,附上自己的程序,供大家参考。

实物图:

原理图: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lib.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 P0
#define key P3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void delay(uchar z);
void Init_lcd();
void keyscan1();
void keyscan2();
void keyscan3();
void keyscan4();
void count_add();
void count_sub();
void count_mul();
void count_div();
void show_int();
void show_float();
sbit RS=P1^0;
sbit RW=P1^1;
sbit E=P2^5;
uchar temp,i=0,a=0,b=0,c=0,d=0,e=0,f=0,g=0;
long num,num1,num2,num3,value,value1;
uchar table[10];
uchar table2[10];
uchar table3[10];
uchar table4[10];
uchar code table1[]="0123456789";

void main()
{
        Init_lcd();
        while(1)
        {
          keyscan1();
          keyscan2();
          keyscan3();
          keyscan4();
        }
}

void keyscan1()
{
  key=0xfe;
        temp=key;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key;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switch(temp)
                    {
          case 0xe0:
                                                        if(f==0)
                                                                                {
                                                          if(e==0)
                                                            table[i]='1';
                                                    if(e==1)
                                                            table2[i]='1';
                                                                           }
                                                                                if(f==1)
                                                          table3[i]='1';
                                                                                if(f==2)
                                                          table4[i]='1';
                                                                                 write_dat('1');
                                                  break;
                                        case 0xd0:
                                                        if(f==0)
                                                                                {
                                                          if(e==0)
                                                             table[i]='2';
                                                    if(e==1)
                                                             table2[i]='2';
                                                                          }
                                                                                if(f==1)
                                                          table3[i]='2';
                                                                                if(f==2)
                                                          table4[i]='2';
                                                  write_dat('2');
                                                  break;
                                        case 0xb0:
                                                        if(f==0)
                                                                                {
                                                          if(e==0)
                                                            table[i]='3';
                                                    if(e==1)
                                                            table2[i]='3';
                                                                          }
                                                                                if(f==1)
                                                          table3[i]='3';
                                                                                if(f==2)
                                                          table4[i]='3';
                                                  write_dat('3');
                                                  break;
                                        case 0x70:
                                                        if(f==0)
                                                                                {
                                                          if(e==0)
                                                             table[i]='4';
                                                    if(e==1)
                                                             table2[i]='4';
                                                                          }
                                                                                if(f==1)
                                                          table3[i]='4';
                                                                                if(f==2)
                                                          table4[i]='4';
                                                  write_dat('4');
                                                  break;
        }
                                i++;
                                while(temp!=0xf0)
                                {
                                        temp=key;
                temp=temp&0xf0;
        }
                }
        }
}

void keyscan2()
{
  key=0xfd;
        temp=key;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key;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switch(temp)
                    {
          case 0xe0:
                                                        if(f==0)
                                                                                {
                                                          if(e==0)
                                                             table[i]='5';
                                                    if(e==1)
                                                             table2[i]='5';
                                                                          }
                                                                                if(f==1)
                                                          table3[i]='5';
                                                                                if(f==2)
                                                          table4[i]='5';
                                                  write_dat('5');
                                                  break;
                                        case 0xd0:
                                                        if(f==0)
                                                                                {
                                                          if(e==0)
                                                             table[i]='6';
                                                    if(e==1)
                                                             table2[i]='6';
                                                                          }
                                                                                if(f==1)
                                                          table3[i]='6';
                                                                                if(f==2)
                                                          table4[i]='6';
                                                  write_dat('6');
                                                  break;
                                        case 0xb0:
                                                        if(f==0)
                                                                                {
                                                          if(e==0)
                                                             table[i]='7';
                                                    if(e==1)
                                                             table2[i]='7';
                                                                          }
                                                                                if(f==1)
                                                          table3[i]='7';
                                                                                if(f==2)
                                                          table4[i]='7';
                                                  write_dat('7');
                                                  break;
                                        case 0x70:
                                                        if(f==0)
                                                                                {
                                                          if(e==0)
                                                             table[i]='8';
                                                    if(e==1)
                                                             table2[i]='8';
                                                                          }
                                                                                if(f==1)
                                                          table3[i]='8';
                                                                                if(f==2)
                                                          table4[i]='8';
                                                  write_dat('8');
                                                  break;
        }
                                i++;
                                while(temp!=0xf0)
                                {
                                        temp=key;
                temp=temp&0xf0;
        }
                }
        }
}

void keyscan3()
{
  key=0xfb;
        temp=key;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key;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switch(temp)
                    {
          case 0xe0:
                                                        if(f==0)
                                                                                {
                                                          if(e==0)
                                                             table[i]='9';
                                                    if(e==1)
                                                             table2[i]='9';
                                                                          }
                                                                                if(f==1)
                                                          table3[i]='9';
                                                                                if(f==2)
                                                          table4[i]='9';
                                                                                i++;
                                                  write_dat('9');
                                                  break;
                                        case 0xd0:
                                                        if(f==0)
                                                                                {
                                                          if(e==0)
                                                             table[i]='0';
                                                    if(e==1)
                                                             table2[i]='0';
                                                                          }
                                                                                if(f==1)
                                                          table3[i]='0';
                                                                                if(f==2)
                                                          table4[i]='0';
                                                                                i++;
                                                  write_dat('0');
                                                  break;
                                        case 0xb0:
                                                         f++;
                                                  g++;
                                                  if(g==2)
                                                                                        f++;
                                                  i=0;
                                                        write_dat('.');
                                                  break;
                                        case 0x70:
                                                        write_dat('=');
                                                        num=atol(table);
                                                  num1=atol(table2);
                                                  num2=atol(table3);
                                                  num3=atol(table4);
                                                  if(a==1)
                                                    count_add();
                                                                                if(b==1)
                                                    count_sub();
                                                                                if(c==1)
                                                    count_mul();
                                                                                if(d==1)
                      count_div();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key;
                temp=temp&0xf0;
        }
                }
        }
}

void keyscan4()
{
  key=0xf7;
        temp=key;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key;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switch(temp)
                    {
          case 0xe0:
                                                        write_dat('+');
                                                  a++;
                                                  break;
                                        case 0xd0:
                                                        write_dat('-');
                                                  b++;
                                                  break;
                                        case 0xb0:
                                                        write_dat('*');
                                                  c++;
                                                  break;
                                        case 0x70:
                                                        write_dat('/');
                                                  d++;
                                                  break;
        }
                                i=0;
                                f=0;
                                e++;
                                while(temp!=0xf0)
                                {
          temp=key;
                temp=temp&0xf0;
        }
                }
        }
}

void Init_lcd()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e);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RW=0;
        E=1;
        lcd=com;
        delay(10);
        E=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RS=1;
        RW=0;
        E=1;

        lcd=dat;
        delay(10);
        E=0;
}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2;y>0;y--);
}

void count_add()
{
  value=num+num1;
        value1=num2+num3;
        if(value1>=10)
        {
                value++;
          value1=value1-10;
        }
        write_com(0x80+0x49);
        show_int();
        show_float();
        while(1);
}

void count_sub()
{
  value=num-num1;
        value1=num2-num3;
        if(value1<0)
        {
   value--;
         value1=num2-num3+10;
  }
        write_com(0x80+0x49);
        show_int();
        show_float();
        while(1);
}

void count_mul()
{
  value=num*num1;
        write_com(0x80+0x49);
        show_int();
        while(1);
}

void count_div()
{
  value=num/num1;
        write_com(0x80+0x49);
        show_int();
        while(1);
}

void show_int()
{
  uchar one,two,three,four,five;
        one=value/10000;
        two=value%10000/1000;
        three=value%10000%1000/100;
……………………

网友A(2018-02-16):
谢谢楼主,不过这个得看板子吧,好多接口标注不太一样

网友B(2018-04-18):
感谢楼主的分享,改下端口就可以用了

网友C:
感觉楼主的程序。

网友D:
呵呵。不准确。 没有清零复位按键

网友E:
请问一下程序中f,e的作用,困扰好长时间了,新手小白,求指导,万分感谢

网友F(2018-10-24):
有中断程序吗

网友F:
哥,没有注释好难受看不懂

网友G(2019-05-12):
真的是很6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程序中f,e的作用,困扰好长时间了,新手小白,求指导,万分感谢

同上,特别是那个按键switch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