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软件C语言编写的能够在单片机上运行的简易计算器程序

楼主(2017-06-15):
使用keil软件生成hex文件,烧录进单片机即可上电运行
下载:

源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 P0
#define KEY P1
sbit led1=P2^2;
sbit led2=P2^3;
sbit led3=P2^4;
sbit Beep=P1^5;
sbit SRCLK=P3^6;
sbit RCLK=P3^5;
sbit SER=P3^4;
unsigned char code CHARCODE[6][8]={
{0x00,0x00,0x08,0x08,0x3e,0x08,0x08,0x00},
{0x00,0x00,0x08,0x08,0x08,0x08,0x08,0x00},
{0x00,0x00,0x22,0x14,0x08,0x14,0x22,0x00},
{0x00,0x00,0x08,0x08,0x2a,0x08,0x08,0x00},
{0x00,0x00,0x14,0x14,0x14,0x14,0x14,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code TAB[8]={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uchar code shu[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zhifu(uchar q);
void yinyue(uchar m);
void xuehao(void);
void delay10ms(uchar c);
uchar keyscan(void);
void Hc595Byte(uchar dat);
void lay(unsigned int i);
int main()
{
    uchar a=0x00,num1=0x00,num2=0x00,num3=0x00,w=0x00,w2=0x00,g,an,d,ans1,ans2,ans3,C,L;
  while(1)                                                                  //++++++++++++++++++?a??????+++++++++++++++++++++++++++
        {
          xuehao();
              a=keyscan();
              if(a==16)
                    break;
        }
while(1)
{
        g=0x00;        // 存键入的第一个字符
while(1)
{ num1=keyscan();
                           if(num1<10)
                            break;
                    }
while(1)
{   w2=w;   //存键入的第一个数
    d=g;//+-*/
        g=0;
        w=num1;//存键入的数
        L=num1;        //
while(1)//显示键入的第一位数
{
led3=0,led2=0,led1=0,LED=shu[num1],LED=0x00;
num2=keyscan();
if(num2<=16)
break;
}
if(num2<10)

{

        w=(num1)*10+num2;//当前数值
        while(1)

        {

                led3=0,led2=0,led1=0,LED=shu[num2],LED=0x00;
                led3=0,led2=0,led1=1,LED=shu[num1],LED=0x00;
                num3=keyscan();
                if(num3<=16)
                {
                        if(num3<10)
                        {
                                w=(num1)*100+(num2)*10+num3;
                                while(1)
                                {
                                        led3=0,led2=0,led1=0,LED=shu[num3],LED=0x00;
                     led3=0,led2=0,led1=1,LED=shu[num2],LED=0x00;
                                        led3=0,led2=1,led1=0,LED=shu[num1],LED=0x00;
                                        g=keyscan();
                                        if(g==15)
                                                break;
                                        if(g>10&&g<16)        //判断是否为+-*/
                                        {
                                                while(1)
                                                {
                                                        led3=0,led2=0,led1=0,LED=shu[num3];
                                                        lay(5);
                                                        LED=0x00;    //消隐
                                                        led3=0,led2=0,led1=1,LED=shu[num2];
                                                        lay(5);
                                                        LED=0x00;
                                                        led3=0,led2=1,led1=0,LED=shu[L];
                                                        lay(5);
                                                        LED=0x00;
                                                        led3=1,led2=1,led1=1,zhifu(g),LED=0x00;
                                                        num1=keyscan();
                                                        if(num1<10)
                                                                break;
                                                }
                                        }
                                        if(g>10&&g<16)
                                                break;
                                }
                        }
                        else
                        {        g=num3;
                        if(g==15)
                                break;
                        while(1)
                        {
                                led3=0,led2=0,led1=0,LED=shu[num2];
                                lay(5);
                                LED=0x00;
                                led3=0,led2=0,led1=1,LED=shu[L];
                                lay(5);
                                LED=0x00;
                                led3=1,led2=1,led1=1,zhifu(g),LED=0x00;
                                num1=keyscan();
                                if(num1<10)
                                        break;
                        }
                        }
                        if(g==15)
                                break;
    }
    if(g>10)
    break;
  }
}
else
{ g=num2;
w=num1;
if(g==15)                        //================================================
         break;                                //===============================================
while(1)                                //===================================================
{
         led3=0,led2=0,led1=0,LED=shu[L];
         lay(5);
         LED=0x00;
         led3=1,led2=1,led1=1,zhifu(g),LED=0x00;
         num1=keyscan();
         if(num1!=17)
                 break;
}
}
if(g==15)
         break;
else
         continue;
}
     switch(d)                                                          //+++++++++++++++++++++???????+++++++++++++++++++++++
          {case 0x0b: an=w2+w; break;
           case 0x0c: an=w2-w; break;
           case 0x0d: an=w2*w; break;
           case 0x0e: an=w2/w; break;
           default: an=0;break;
      }
           while(1)
           {
                   if(an<10)
                   {
                           led3=0,led2=0,led1=0,LED=shu[an];
                       lay(5);
                       LED=0x00;
                           led3=1,led2=1,led1=1,zhifu(g),LED=0x00;        }

                   else
                   {
                          if(an<100)
                          {
                                   ans2=an/10;
                                   ans1=an%10;
                                   led3=0,led2=0,led1=0,LED=shu[ans1];
                                   lay(5);
                                   LED=0x00;
                                   led3=0,led2=0,led1=1,LED=shu[ans2];
                                   lay(5);//延时
                                   LED=0x00;
                                   led3=1,led2=1,led1=1,zhifu(g),LED=0x00;
                          }
                          else
                          {
                                  ans3=an/100;
                                  ans2=(an%100 )/10;
                                  ans1=an%10;
                                  led3=0,led2=0,led1=0,LED=shu[ans1];
                                  lay(5);
                                  LED=0x00;
                                  led3=0,led2=0,led1=1,LED=shu[ans2];
                                  lay(5);
                                  LED=0x00;
                                  led3=0,led2=1,led1=0,LED=shu[ans3];
                                  lay(5);
                                  LED=0x00;
                                  led3=1,led2=1,led1=1,zhifu(g),LED=0x00;
                          }
                        }
                   C=keyscan();
                   if(C==16)
                      break;
                }

}
//======================================================

   return 0;
}

//===================================
void xuehao(void)
{
led3=0,led2=0,led1=0,LED=shu[1],LED=0x00;
led3=0,led2=0,led1=1,LED=shu[2],LED=0x00;
led3=0,led2=1,led1=0,LED=shu[0],LED=0x00;
led3=0,led2=1,led1=1,LED=shu[3],LED=0x00;
led3=1,led2=0,led1=0,LED=shu[2],LED=0x00;
led3=1,led2=0,led1=1,LED=shu[3],LED=0x00;
led3=1,led2=1,led1=0,LED=shu[0],LED=0x00;
led3=1,led2=1,led1=1,LED=shu[3],LED=0x00;
}
//=====================================
uchar keyscan(void)
{   uchar Keyvalue=17;
        KEY=0x0f;
        if(KEY!=0x0f)
        {
                delay10ms(1);
                if(KEY!=0x0f)
                {
                        KEY=0x0F;
                        switch(KEY)
                        {
                                case(0x07):        Keyvalue=1;break;
                                case(0x0b):        Keyvalue=2;break;
                                case(0x0d): Keyvalue=3;break;
                                case(0x0e):        Keyvalue=4;break;
                        }
                        //2a?DD
                        KEY=0xf0;
                        switch(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   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 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 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while(KEY!=0xf0);

                }
                yinyue(        Keyvalue);
        }
        if(Keyvalue==10)
        {
        Keyvalue=Keyvalue-10;
        }
           return Keyvalue;
}
//....................................................................................
//.....................................................................................

void delay10ms(uchar c)
{
    uchar a,b;
    for(;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
void yinyue(uchar m)
{
     uchar k;
     for(k=0;k<100;k++)
        {
                Beep=0;
         lay(m*2);
                Beep=1;
        lay(m*2);
        }
}
    //=========================
void Hc595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a;
        SRCLK=0;
        RCLK=0;
        for(a=0;a<8;a++)
        {
                SER=dat>>7;
                dat<<=1;

                SRCLK=1;
                _nop_();
                _nop_();
                SRCLK=0;
        }
        RCLK=1;
        _nop_();
        _nop_();
        RCLK=0;
}
//**********************************************
void zhifu(uchar q)
{
          unsigned char tab,j;
        j=q-11;
                for(tab=0;tab<8;tab++)
                        {
                                Hc595Byte(0x00);
                                LED= TAB[tab];
                                Hc595Byte(CHARCODE[j][tab]);
                        }
}
void lay(unsigned int i)
{
        char j;
        for(i; i > 0; i--)
                for(j = 200; j > 0; 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