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7-06-15):
正负之间连接电容与电阻是什么意思,不明白、

网友A:
电容的功能就是充放电,但在电路中,配合其它元件,功能就很多了。
电容有隔断直流、连通交流、阻止低频的特性,广泛应用在耦合、隔直、旁路、滤波、调谐、能量转换和自动控制等电路中。
电容接在直流电源正、负极之间,以滤除直流电源中不需要的交流成分,使直流电平滑。
至于电阻,同样是为了滤波,只不过是和电容一起的,以前叫“桥式滤波”——模拟电路中讲的。

网友B:
你可以把电流理解为水流,电容就是一个个坑,容值不一样坑的大小不一样,值大坑大。有了这些坑当流入的水流在忽大忽小的时候就能够保证流出的水流平缓

网友C:
说电容,准确的应该从其特性出发----电容两端电压不会发生瞬间变化。利用其特点,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容量,以及搭配不同的原件(如电阻、电感等)都有不同的用途。储能、信号传递、滤波(低通、高通、陷波、带通......)仅是其特性的应用。

网友D:
电阻两端有压降,两端电压除值大小就是电流的大小。电容两端基本无压降,电源正负接电容多数是滤波作用。

网友E:
电容有通交隔直的特性,在电路中一般用作滤波滤除交流波形,还有就是耦合作用,耦合也是利用电容的通交隔直的特性,把上级的交流信号耦合到下一级同时隔离上级信号输出时所带的直流电。

网友F:
滤波,耦合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把电流理解为水流,电容就是一个个坑,容值不一样坑的大小不一样,值大坑大。有了这些坑当流入的水流 ...

网友H:
通交流 隔直流

网友I:
 电容的功能就是充放电,但在电路中,配合其它元件,功能就很多了。
电容有隔断直流、连通交流、阻止低频的特性,广泛应用在耦合、隔直、旁路、滤波、调谐、能量转换和自动控制等电路中。
电容接在直流电源正、负极之间,以滤除直流电源中不需要的交流成分,使直流电平滑

网友J:
电容隔直流通交流,电阻滤波

网友K:
1. 旁路电容     用于旁路电路中的电容叫做旁路电容,用于向本地器件提供能量,使稳压器输出均匀化,降低负载的需求,尽量减少阻抗,滤除输入信号的干扰。     2. 去耦电容     用于去耦电路中的电容叫做去耦电容,多用于多级放大器的直流电压供给电路中,以消除每级放大器间的耦合干扰,滤除输出信号的干扰。如下图所示。     3. 中和     用于中和电路中的电容叫做中和电容,多用于收音机中高频放大器、电视机高频放大器中,以消除自激振荡现象。     4. 耦合     用于耦合电路中的电容叫做耦合电容,多用于低频信号的传递与放大过程,以防止前后两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相互影响,起到的是隔直流通交流的作用。如下图中的C1所示。     5. 定时     用于定时电路中的电容叫做定时电容,用于控制时间常数的大小,从而实现对电容充放电时间的控制。     6. 滤波     用于滤波电路中的电容叫做滤波电容,多用于各类滤波器中,以去除一定频段内的信号。     7. 高频消振     用于高频消振电路中的电容叫做高频消振电容,多用于音频负反馈放大器中,以消除放大器可能出现的高频啸叫现象。     8. 补偿     用于补偿电路中的电容叫做补偿电容,多用于卡座的高低音补偿电路中,以提升放音信号中的高低频信号。     9. 积分     用于积分电路中的电容叫做积分电容,多用于电势场扫描的同步分离电路中,以从场复合同步信号中分离出场同步信号。     10. 微分     用于微分电路中的电容叫做微分电容,多用于触发器电路中,以从各类信号中得到尖顶触发信号。     11. 自举     用于自举电路中的电容叫做自举电容,多用于OTL功率放大器的输出级电路中,以通过正反馈的方式少量提升信号的正半周幅度。     12. 分频     用于分频电路中的电容叫做分频电容,多用于音响的扬声器分频电路中,以使得各频段扬声器工作在各自相应频段。

网友L:
1、电容器能阻止直流电通过,能让交流电通过;对交流电的阻碍作用称为容抗,与交流电的频率成反比,频率越高,越容易让交流电通过。电阻对交流、直流的阻碍作用相同,即与电流的频率无关。   2、在电路中用来作滤波电路:去耦、滤波、傍路;在前后级之间用来作耦合元件。   3、与电感组成LC谐振回路。与电阻组成RC移相电路、延时电路。   4、在单相交流电动机中用来移相,以产生旋转磁场。

网友M:
电容器在电路中的作用:具有隔断直流、连通交流、阻止低频的特性,广泛应用在耦合、隔直、旁路、滤波、调谐、能量转换和自动控制等。

网友M:
举个例子:滤波电容:它接在直流电压的正负极之间,以滤除直流电源中不需要的交流成分,使直流电平滑,通常采用大容量的电解电容,也可以在电路中同时并接其它类型的小容量电容以滤除高频交流电。

网友N:
读书的时候我没认真,只记得电容可以充电放电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把电流理解为水流,电容就是一个个坑,容值不一样坑的大小不一样,值大坑大。有了这些坑当流入的水流 ...

见解独到!!说的非常形象。

网友O:
引用 网友N:
读书的时候我没认真,只记得电容可以充电放电了!

电容可以充放电是本质特性。
在具体的电路中的作用就各不相同了

网友P:
1)滤波:在电源电路中,整流电路将交流变成脉动的直流.而在整流电路之后接人一个较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利用其充放电特性使整流后的脉动直流电压变成相对比较稳定的直流电压。 (2)耦合:在低频信号的传递与放大过程中,为防止前后两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相互影响.常采用电容韧合。为了防止信号中低频分量损失过大,一般总采用容量较大的电解电容。 (3)旁路(去翱〕:为交流电路中某些井联的元件提供低阻抗通路。 (4)隔直流:作用是阻止直流通过而让交流通过。 (5)温度补偿:针对其他元件对温度的适应性不够带来的影响,而进行补偿.改善电路的稳定性。 (6)计时电容器与电阻器配合使用.确定电路的时间常数。 (7)调谐:对与频率相关的电路进行系统调谐比如手机、收音机、电视机。

网友Q:
隔直通交

网友R:
有的滤波,有的是充放电

网友S:
电容的作用很多,最常用的是作为滤波元件使用,安装滤波的源又分为电源滤波及信号滤波。你说的应该是电源的正负之间吧,就是电路上连接的方式。

网友O:
引用 网友R:
有的滤波,有的是充放电

滤波也是利用电容能够充放电的基本特性。

电容除了上述各位所说的功能外,还可组成定时、积分、微分等许多功能电路。

网友T:
电容的充放电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常在电路中用作缓冲器件来使负载电压缓慢变化,达到缓慢控制的目的。

网友U:
最好贴图大家根据电路分析。

网友V:
正负极之间接电阻,去共模信号。

网友V:
加电阻去共模干扰。

网友W:
1.它具有充放电特性和阻止直流电流通过,允许交流电流通过的能力。
2.在充电和放电过程中,两极板上的电荷有积累过程,也即电压有建立过程,因此,电容器上的电压不能突变。
3.电容器的容抗与频率、容量之间成反比。即分析容抗大小时就得联系信号的频率高低、容量大小

网友X:
家电产品中常用来滤波,通交隔直,充放电

网友Y:
存储电荷,隔断直流

网友Y:
储存电荷,隔断直流

网友Z:
隔直流通交流

网友AA:
电容有隔直通交作用

网友AB:
电容是存能元件,你把电容通电断电的波形图分析下,会更透彻了解

网友AC:
滤波,耦合,隔直通交

网友AD:
电容就是隔直流通交流,在电路中,可以吸收各种毛刺电流,保护电路

网友AE:
主要起滤波作用

网友AF:
主要作用是滤波

网友AG:
所谓电容,就是容纳和释放电荷的电子元器件。电容的基本工作原理就是充电放电,
当然还有整流、振荡以及其它的作用。另外电容的结构非常简单,主要由两块正负电极和
夹在中间的绝缘介质组成,所以电容类型主要是由电极和绝缘介质决定的。在计算机系统
的主板、插卡、电源的电路中,应用了电解电容、纸介电容和瓷介电容等几类电容,并以
电解电容为主。

网友AH:
1,电容主要作用是储能。另类用法是镉直通交……记住这两点就成

网友AI:
电容的作用是隔直通交,在直流电路中,电容充完电后相当于断路

网友AJ:
电容的功能就是充放电,但在电路中,配合其它元件,功能就很多了。 电容有隔断直流、连通交流、阻止低频的特性,广泛应用在耦合、隔直、旁路、滤波、调谐、能量转换和自动控制等电路中

网友AK:
滤波,充放电

网友AL:
简单的说。隔离直流,通过交流。RC、LC滤波电路

网友AM:
滤波  耦合

网友AN(2019-02-08):
作用多了去,楼主应该上百度上看看,这样七嘴八舌的也理不出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