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se仿真串行数据转换并行数据

楼主(2017-06-15):
程序
ORG 2000H
MOV SCON,#00H
CLR P1.0
MOV A,#80H
CLR RI
CLR TI
OUT1:MOV SBUF,A
OUT0:JNB TI,OUT0
CLR TI
ACALL DELAY
RR A
JMP OUT1
DELAY:
MOV R7,#200
D1:MOV R6,#20
D2:DJNZ R6,D2
DJNZ R7,D1
RET
END

TXD为什么不接数据 RXD我没设置反而接了数据呢

TXD为什么不接数据 RXD我没设置反而接了数据呢

楼主:
这个图是我把他们两根线反过来的仿真  结果很不理想

网友A:
电路与程序不符啊!还少一根线:P1.0--164CLR
实验13  74HC164串入并出控制8循环灯
实例42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B:
你知道MOV SBUF,A执行后,会从TXD送出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MOV SBUF,A执行后,会从TXD送出什么吗?

不好意思,我书没看仔细 我这是选择的串口工作方式0 TXD输出同步频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书没看仔细 我这是选择的串口工作方式0 TXD输出同步频率

TXD、RXD各有什么功能?
去看书吧!看优质教材书才是正道。
真诚地给你推荐一本书,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与其他书比较一下,有比较才能有鉴别!绝不忽悠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