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声音大应该如何来处理?

楼主(2017-06-15):
  噪音大无非有两方面的原因:机械方面和电气方面。
  一、电气方面:
  1、电机共振
  有时,松下伺服电机在运行时的某一频段会产生机械共振。这时可以利用变频器的跳频设置方法。一般变频器都有“跳频”设置,其作用是:设置电机共振的频率,当变频器运行到此频段时,跳过此段频率,避免电机产生共振。
  2、变频器载波频率设置太低
  可以适当把载波频率设置高些,但这时又会带来一些问题,如果载波频率调得太高,又会对其它设备造成干扰,尤其是当采用PLC通讯方式时。因此要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设置载波频率。
  3、变频器高次谐波大
  变频器高次谐波成份大时,容易造成电机震动增大,转速产生抖动、不稳定,并且增大松下伺服电机噪音。这里加装AC(输入侧)和DC(输出侧)电抗器。
  4、电机带负载能力降低
  有时松下伺服电机长时间使用后,或电机质量不好,带负载能力会降低。这里松下伺服电机的噪音也会比正常时大。

  二、机械方面:
  如松下伺服电机冷却风扇损坏或刮擦电机外壳,电机固定不稳等。这方面的情况好处理一些,只要能找到噪音源,一般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