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八路抢答器显示前面抢答结果 求设计思路

楼主(2017-06-15):
第一次做抢答器,请求大佬们能提供一下思路如何设计能查询前面的抢答结果,并显示出来

网友A:
1、将8个按键做在一个端口上,如P1口。读到的键值放于R_THIS(8位)中,上次的键值放于R_LAST(8位)中,初始化R_LAST=00000000B(如此首次不会造成下沿),如果R_LAST.X=1(第X键上次未按),R_THIS.X=0(第X键本次按下),则认为:第X键产生了下沿。
2、设立一个开始键(如P2.0),开始键按下后(做一个标记,如B_START=1),才开始扫描P1口,以防偷枪。也就是说只有当B_START=1时,产生下沿的键才被认为有效。
3、用下沿作为强答,而不用低电平,以防止偷枪。因为偷枪后必是低电平,不会是下降沿。
4、扫键用T0中断来做,每次中断扫键一次,先将R_THIS送至R_LAST(上次采样值),再将本次采样键值存于R_THIS,并作一次判断。如果B_START=0(未开始),不扫键,T0中断时间取N ms(建议N取2,=1,3,4,5也可以,时间越短越精确)

网友A:
5、按键不要做防弹动处理,如果做防弹动延时,会影响抢答的计时。

网友B:
循环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