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一上电就是高电平。为什么控制锁存器的时候还要 进行I/O口置一的操作?

楼主(2017-06-15):
单片机一上电就是高电平。为什么控制锁存器的时候还要 进行I/O口置一的操作?  那这个控制共阳极数码管该怎么弄?

网友A:
对显示器件,没问题,只是开机一瞬间,人眼根本感觉不到。但对电机等执行器件,就会产生误动作。因此,会产生误动作的执行器件,必须用低电平驱动。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