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id温湿度控制的程序

楼主(2017-06-15):
您好,请问有谁有pid温湿度控制程序吗?

网友A(2017-08-04):
你把这个添加到主程序,改一改参数就行了

网友B(2020-04-17):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可以直接粘到程序后面就行吗,这是怎么运作的呢?

网友D(2020-06-06):
需要将PID控制器与电机连在一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