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课程作业求助:智能家用热水器系统设计

楼主(2017-06-15):
功能包括:温度监测与显示、加热温度设定、预约加热时间、快慢加热模式选择、漏电自检及报警等
用Protelus,keil ,电路图及源程序。
单片机最好是AT89C51。
课程作业,只做出来点,刚学比较菜,希望大神们帮忙下!

网友A:
这个项目很复杂也较难,不是一个初学者所能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项目很复杂也较难,不是一个初学者所能完成的。

老师说网上打包附件,有的没找到

网友B:
10.6 智能型即热式热水器控制实例

10.6.1 控制电路和工作原理

水温检测和A/D转换电路

可控硅控制电路

水温和状态显示电路

按键输入电路

稳压电源电路

10.6.2 模糊控制简介

10.6.3 程序设计

主程序

320ms水温平均值子程序

水温设置上升、下降键子程序

温控子程序

判水温升降状态子程序

判水温高低状态子程序

SCR控制字升降子程序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
《单片机原理与控制技术》第2版(ISBN 7-111-08314-8)机械工业出版社

网友C:
自己把基础视频都看完,别太着急做好几个集成一块的,一步一步来

网友C:
一步一步来。别着急,把基础视频先看完。要不给你源码你也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