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篮球计分器有些问题不懂

楼主(2017-06-15):
这个是我的图,想问问有没有什么错误。
还想询问一下,如果想在加分的同时进行24秒复位,就是用一个按键完成这两个任务是否可行
T0计时器进行12分钟的计时,T1计时器同时进行24秒和14秒的倒计时可行吗?
这里我不懂,求帮助。

楼主:
void T0_init()
{
        EA=1;
        TMOD=0x11;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ET0=1;
        TR0=0;

        TH1=(65536-46080)/256;
        TL1=(65536-46080)%256;
        ET1=1;
        TR1=0;
}

void T0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0_num++;
        if(T0_num==20)
        {
                T0_num=0;
                if(second==0)
                {
                        minute--;
                        second=59;
                }
                else
                {
                        second--;
                        if(second==0&&minute==0)
                        {
                                TR0=0;
                                speaker=0;
                        }
                }
        }
}

void T1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3        using 0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T1_num++;
        if(T1_num==20)
        {
                T1_num=0;
                if(second24!=0)
                        second24--;
                else
                {
                        TR1=0;
                        second24=24;
                        buzzer(1);
                }
        }
}
#endif

楼主:
void chuli(uchar key)
{
        if(key==1)
                bifeng[0]++;
        second24=24;
                T1_num=0;
        if(key==2)
                bifeng[0]=bifeng[0]+2;
        second24=24;
                T1_num=0;
        if(key==3)
                bifeng[0]=bifeng[0]+3;
        second24=24;
                T1_num=0;
        if(key==5)
                bifeng[1]++;
        second24=24;
                T1_num=0;
        if(key==6)
                bifeng[1]=bifeng[1]+2;
        second24=24;
                T1_num=0;
        if(key==7)
                bifeng[1]=bifeng[1]+3;
        second24=24;
                T1_num=0;
        if(key==4)
                if(bifeng[0]!=0)
                        bifeng[0]--;
  if(key==8)
                if(bifeng[1]!=0)
                        bifeng[1]--;
        if(key==14)
        {
                if(jieshu<4)
                        jieshu++;
                else
                        jieshu=1;
        }
        if(key==13)
        {
                TR0=~TR0;
                if(TR0==1&&second==0&&minute==0&&T0_num==0)
                {
                        speaker=1;
                        T0_num=0;
                        second=0;
                        minute=12;
                }
        }
        if(key==12)
        {
                TR1=~TR1;
        }
        if(key==11)
        {
                foul[0]++;
        }
        if(key==12)
        {
                foul[1]++;
        }
        if(key==9)
        {
                pause[0]++;
        }
        if(kry==10)
        {
                pause[1]++;
        }
}

楼主:
uchar jiema(unsigned char key)
{
   uchar n;
   switch(key)
   {
           case 24: n= 1; break;
           case 40: n= 2; break;
           case 72: n= 3; break;
           case 136: n= 4; break;
           case 20: n= 5; break;
           case 36: n= 6; break;
           case 68: n= 7; break;
           case 132: n= 8; break;
           case 18: n= 9; break;
           case 34: n= 10; break;
           case 66: n= 11; break;
           case 130: n= 12; break;
           case 17: n= 13; break;
           case 33: n= 14; break;
           case 65: n= 15; break;
           case 129: n= 16;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n;
}
还想问一下,这里是如何定义的键盘号?
键盘换到P1口的话,case后的数会改变吗

网友A:
图可以。
所提问题也都能实现,只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用一个按键完成这两个任务”:
当此键按下时,你有下列四个选择项,你必须有选择或区分的方式。
1、甲乙两件事都不处理;
2、甲乙两件事都处理;
3、做甲不做乙;
4、不做甲做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可以。
所提问题也都能实现,只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用一个按键完成这两个任务”:
当此键按下时,你 ...

那我要是用T1进行24秒或者14秒的倒计时,打断那里应该怎么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