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0832产生正弦波求指导

楼主:
只能输出方波,可以调频率,但是按键三没有反应无法输出正弦波和三角波,求指点怎么才能正确输出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ey P1
#define dataout P0
/**********
正弦波数据表
*************/
uchar code sin_tab[256]=
{0x80,0x83,0x85,0x88,0x8A,0x8D,0x8F,0x92,
0x94,0x97,0x99,0x9B,0x9E,0xA0,0xA3,0xA5,
0xA7,0xAA,0xAC,0xAE,0xB1,0xB3,0xB5,0xB7,
0xB9,0xBB,0xBD,0xBF,0xC1,0xC3,0xC5,0xC7,
...
0x6C,0x6E,0x71,0x73,0x76,0x78,0x7B,0x7D};
/*************
三角波数据表
*************************/
uchar code thr_tab[256]=
{
0x80,0x81,0x82,0x83,0x84,0x85,0x86,0x87,
0x89,0x89,0x8A,0x8B,0x8C,0x8D,0x8E,0x8F,
0x90,0x91,0x92,0x93,0x94,0x95,0x96,0x97,
0x98,0x99,0x9A,0x9B,0x9C,0x9D,0x9E,0x9F,
...
0x78,0x79,0x7A,0x7B,0x7C,0x7D,0x7E,0x7F
};
/******************************************/
uint data THHL=65535;
uchar data keyword,n=0;
bdata sinthr;
sbit sin_thr=sinthr^0;
sbit fb=P2^1;
/**************
键扫描子函数
**************************/
keyscan()
{
keyword=key&0x07;
if(keyword!=0x07)
{
while((key&0x07)!=0x07);
switch(keyword)
{
case 6:
{if(THHL>=65235)THHL=65535;else{THHL=THHL+255;}break;}
case 5:
{if(THHL<=500)THHL=0;else{THHL=THHL-255;}break;}
case 3:
{sin_thr=~sin_thr;break;}
default:{break;}
}
}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clearmen()
{
key=0xff,dataout=0x00;THHL=65535;
TH1=THHL/256;TL1=THHL&256;
TMOD=0x11;ET1=1;TR1=1;EA=1;
}
/***********
主函数
*************************/
main()
{
clearmen();
while(1)
{
keyscan();
}
}
/************T1
中断函数
*************************/
void time_intt1(void) interrupt   3
{
EA=0;TR1=0;TH1=THHL/256;TL1=THHL%256;TR1=1;
if(sin_thr){dataout=sin_tab[n];}
else {dataout=thr_tab[n];}
if(n>=255){n=0;}else{n++;}
fb=~fb;
EA=1;
}

网友A(2017-06-16):
来个人啊

网友B:
楼主能保证你的硬件正确吗?

网友B:
定时从正弦数据表中取出数据送至0832就可以了。
要点:数据表中的数据必须是按正弦波形分布。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发的程序不完整吧

完整的啊

网友D:
付个电路图啊

网友E:
发完整程序还有硬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