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有信号时开功放,无信号时关功放的电路

楼主(2017-06-16):
求一款有信号时开功放,无信号时关功放的电路,要特别灵敏的哪种,声音全部关到零就关掉功放,谁有电路共享下,谢谢

网友A(2017-07-23):
设计这个控制功能的电路不难,先要对功放输入信号采样,当输入信号强度低于采样阈值,开始计时以判断是信号确实没有,输出驱动信号关断功放电源,当输入信号强度高于采样阈值,输出驱动信号打开功放电源。

网友B:
有电源开关电位器

网友C(2018-01-07):
以前在音响厂上班,有过这样功能的产品!使用MCU控制,开关电源和MCU合并一起,电源VCC用MOS管控制,有音频信号MCU控制MOS管工作,无信号延时30秒停止工作.那种电源板因为是外购产品,所以我也没有资料!

网友C:
先要对功放输入信号采样,当输入信号强度低于采样阈值,开始计时以判断是信号确实没有,输出驱动信号关断功放电源,当输入信号强度高于采样阈值,输出驱动信号打开功放电源。双电源控制开关的电路我有,MCU检测电路没有因为我不会单片机编程.所以进入单片机论坛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