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双串口+MD2503S GPS读取代码

楼主:
双串口+GPS读取代码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usart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exti.h"
#include "wdg.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gps.h"

#include "md2503s.h"

u8 USART1_TX_BUF[USART2_MAX_RECV_LEN];                                                                 //串口1,发送缓存区
nmea_msg gpsx;                                                                                                    //GPS信息
__align(4) u8 dtbuf[64];                                                                                           //打印缓存器
const char *fixmode_tbl[4]={"Fail","Fail"," 2D "," 3D "};                        //fix mode字符串

//显示GPS定位信息
void Gps_Msg_Show(void);

int main(void)
{
        u16 i,rxlen;
        u16 lenx;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72, 115200);                                                         //串口1初始化为115200
        USART2_Init(36, 115200);                                                //串口2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其中MD2503S模块PWRKEY开机GPIO的初始化

        //先关闭GPS
        MD2503S_close_GPS();

        //启动MD2503S模块
        MD2503S_poweron();

        //=============================查询模块的基本信息==============================
        #if 1
        //先关闭GPS
        MD2503S_close_GPS();

        //再查询版本号
        MD2503S_print_version();

        //再查询CSQ
        MD2503S_print_CSQ();

#if 0
        //设置IMEI号
        MD2503S_set_IMEI("863851234568714");
#endif

        //查询IMEI号
        MD2503S_print_IMEI();

        #endif

        //开启GPS搜星
        MD2503S_open_GPS();

        //======================切换定位方式================================
        #if 1
        delay_ms(1000);

        /*
        enum GNSS_strategy
        {
                GNSS_GPS,
                GNSS_GLONASS,
                GNSS_BEIDOU,
                GNSS_GPS_BEIDOU,
                GNSS_GPS_GLONASS,
                GNSS_GPS_BEIDOU_GLONASS,
        };
        */
        MD2503S_set_GNSS_strategy(GNSS_GPS_BEIDOU);

        #endif

        while(1)
        {
                delay_ms(10);
                if(is_uart2_recv_data())                                                                                //接收到一次数据了
                {
                        rxlen = uart2_recv_datalen();                                                                //得到数据长度

                        for(i=0;i<rxlen;i++)
                        USART1_TX_BUF[i] = USART2_RX_BUF[i];

                        uart2_start_recv();                                                                                           //启动下一次接收

                        USART1_TX_BUF[i] = 0;                                                                                //自动添加结束符

                        GPS_Analysis(&gpsx,(u8 *)USART1_TX_BUF);                                        //分析字符串
                        Gps_Msg_Show();                                                                                                //显示信息

                        //DEBUG("\r\n%s\r\n",USART1_TX_BUF);                                                //发送接收到的数据到串口1
                }

                if((lenx%500)==0)LED1=!LED1;
                lenx++;
        }
}

//显示GPS定位信息
void Gps_Msg_Show(void)
{
        float tp;

        tp=gpsx.longitude;
        sprintf((char *)dtbuf,"Longitude:%.5f %1c  ",tp/=100000,gpsx.ewhemi);        //得到经度字符串
        DEBUG("%s", dtbuf);

        tp=gpsx.latitude;
        sprintf((char *)dtbuf,"Latitude:%.5f %1c  ",tp/=100000,gpsx.nshemi);        //得到纬度字符串
        DEBUG("%s", dtbuf);

        tp=gpsx.altitude;
        sprintf((char *)dtbuf,"Altitude:%.1fm  ",tp/=10);                                    //得到高度字符串
        DEBUG("%s", dtbuf);

        tp=gpsx.speed;
        sprintf((char *)dtbuf,"Speed:%.3fkm/h  ",tp/=1000);                                    //得到速度字符串
        DEBUG("%s", dtbuf);

        if(gpsx.fixmode <= 3)                                                                                                    //定位状态
        {
                sprintf((char *)dtbuf,"Fix Mode:%s  ",fixmode_tbl[gpsx.fixmode]);
                DEBUG("%s", dtbuf);
        }

        sprintf((char *)dtbuf,"Valid satellite:%02d  ",gpsx.posslnum);                         //用于定位的卫星数
        DEBUG("%s", dtbuf);

        sprintf((char *)dtbuf,"Visible satellite:%02d  ",gpsx.svnum%100);                         //可见卫星数
        DEBUG("%s", dtbuf);

        sprintf((char *)dtbuf,"UTC Date:%04d/%02d/%02d  ",gpsx.utc.year,gpsx.utc.month,gpsx.utc.date);        //显示UTC日期
        DEBUG("%s", dtbuf);

        sprintf((char *)dtbuf,"UTC Time:%02d:%02d:%02d  ",gpsx.utc.hour,gpsx.utc.min,gpsx.utc.sec);        //显示UTC时间
        DEBUG("%s", dtbuf);
        DEBUG("\r\n\r\n");
}

……………………

04.双串口

网友A(2017-11-21):
我想问一下 单串口 GPS搜星过程会占用串口 无法形成长连接 请问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