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按键无线遥控器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楼主(2017-06-16):
 如果无线遥控器是固定码的,但编码高低电平和编码IC管脚焊接编码不一样。需要发射和接收编得完全对应才能用。还有一种情况是能用,但遥控按键对应的功能不一样,这种情况就是遥控IC的管脚定义和接收部分的IC管脚定义不一样。很多人容易走入一个误区,认为遥控器的功能开,关,停等定义在遥控器上,其实不是。

  无线遥控器是一个发射数据的通道,当配合接收主板定义的功能就能实现其整个无线装置要实现的功能。只有当接收主板上的解码IC和遥控器上的编码IC的管脚定义完全相同时;
  匹配的无线遥控器功能才能和原有功能完全一样,否则就有可能了现按无线遥控器上的开,实际上是关,按遥控上的关,实际上是开的情况,具体做法要根据接收来调遥控的按键,其实只要匹配的遥控能控制,一般情况也是能接受的范围。

网友A:
说得好   好多人都被自己误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