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串口hc-05向手机发送数据,手机接收到这个�

楼主(2017-06-16):
stc89c52rc串口hc-05向手机发送数据,手机接收到这个�

网友A:
這表示手機收到的值用ASCII無法解得出來,,,先檢查傳輸率是否相同,或是單片機送出的值並不是ASCII 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表示手機收到的值用ASCII無法解得出來,,,先檢查傳輸率是否相同,或是單片機送出的值並不是ASCII code

怎么看单片机发送的是不是ASCII code?手机我用ASCII解析过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表示手機收到的值用ASCII無法解得出來,,,先檢查傳輸率是否相同,或是單片機送出的值並不是ASCII code

怎么看单片机发送的值是不是ASCII code。手机端我用ASCII解析过,还是�

楼主:
手机我用ASCII解析过,还是�。怎么知道单片机发送的值是不是ASCII code

楼主:
单片机发送的值怎么看是不是ASCII code ?手机端用ASCII 解析还是 �

网友A:
那這個符號�ASCII 為何???? 是善意提醒如果單片機送出是 HEX 格式 手機也要是HEX 格式 ,如果單片機輸出是字符(ASCII) 格式 手機端也要是字符(ASCII)格式

网友A:
因ASCII 內無這個�字符.....
如果單片機的傳輸協定與手機的傳輸協定一致的話 。。。而手機收到的是�可見手機是解析字符模式.....如是解析HEX 模式應當顯示 00 - ff 的值 ....所以手機是解析字符模式......
ASCII 內並無這個符號�訝?故程ˋˋ式中無法指定傳送這個�字符 ....因此猜測單片機式傳送HEX 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這個符號�ASCII 為何???? 是善意提醒如果單片機送出是 HEX 格式 手機也要是HEX 格式 ,如果單片機 ...

嗯,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ASCII 內無這個�字符.....
如果單片機的傳輸協定與手機的傳輸協定一致的話 。。。而手機收到的是 ...

好详细,谢谢,我看看

楼主:
在手机端发送a,下位机接收到0xA1 0x96  0xb2

楼主:
我实在是不知道哪出问题了。用hc-05蓝牙模块接收。蓝牙模块也没有设置什么9600波特率,0效验,8数据位,1停止位。

楼主:
我用的单片机是stc89c52Rc

网友A:
看樣子有像傳輸協定不一致......
可能需要分段測試....1.測試单片机有無如設計.......2.hc-05蓝牙模块接收的傳輸協定 .....
建議擬公開单片机是stc89c52Rc程式....請網友幫忙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樣子有像傳輸協定不一致......
可能需要分段測試....1.測試单片机有無如設計.......2.hc-05蓝牙模块接收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SenData,Flag=0;

char code str1[]="Success";
char code str2[]="Error";

void send_str();
void InitUART(void);
void send_str2();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void send_char(unsigned char txd);

sbit led=P2^0;           //将单片机的P2.0端口定义为led
sbit led2=P2^1;           //将单片机的P2.0端口定义为led
void InitUART(void)
{
/*******************设定串口**********************/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 =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A;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9600的
TL1=TH1;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设定中断**********************/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UART();
while(1){
if(Flag==1)
{

        ES=0;
        delayms(50);
//----------------------该段即对接收的数据进行处理
        if(SenData==97)//97为字符a的ascii
        {
        led=0;        //P2.0端口设置为低电平
        delayms(10);//延时去抖动
        send_str();//发送数据
        led=1;        //P2.0端口设置为低电平
        }
        else
        {
                led2 = 0;
        delayms(10);
        send_str2();
                led2 = 1;
        }

        ES=1;
}
}
}

void ser_int()interrupt 4//接收字符串
{
if(RI==1)//RI接受中断标志
{
SenData = SBUF ;
RI=0;//清除标志.
Flag =1;//标志位置1表示有新数据进来
}
}

void send_str()//发送字串
{
unsigned char i=0;
Flag=0;//数据处理完毕后将标志位置0,表示没有新数据要处理
while(str1[i]!='\0')
{
SBUF =str1[i];
while(!TI);//等待数据传送
TI=0;//清除数据传输标志
i++;//下一个字符串
}
}

void send_str2()//发送字串
{
unsigned char i=0;
Flag=0;//数据处理完毕后将标志位置0,表示没有新数据要处理
while(str2[i]!='\0')
{
SBUF =str2[i];
while(!TI);//等待数据传送
TI=0;//清除数据传输标志
i++;//下一个字符串
}
}

void delayms( unsigned char ms)//延时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就是这简单的
这个STC89c52RC单片机的程序

网友B:
有可能接收后的是ASCII码

楼主:
  安卓用 mmOutStream.write(buffer);发送   buffer=byte[] 》》97
接收  BufferedReader br = new BufferedReader(new InputStreamReader(mmInStream));
                    char[] by = new char[128];
                    int lenght = br.read(by);

得到的数据char[]数组里是 0='�' 65533
剩下的都是'\u0000' 0

楼主:
把接收到char数组.toString()后得到的是[C@后面的7位每次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发送的值怎么看是不是ASCII code ?手机端用ASCII 解析还是 �

ASCII转码试了不行

网友C:
应该是文字编码方式的问题

网友D:
必须转码,转为Uncode发送,没有转码导致……

网友A:
while(str1!='\0')
{
SBUF =str1;
while(!TI);//等待数据传送
TI=0;//清除数据传输标志
i++;//下一个字符串
}
}

void send_str2()//发送字串
{
unsigned char i=0;
Flag=0;//数据处理完毕后将标志位置0,表示没有新数据要处理
while(str2!='\0')
{
SBUF =str2;
while(!TI);//等待数据传送
TI=0;//清除数据传输标志
i++;//下一个字符串
}

這一段有 bug
1.while(str1!='\0')
可改成 while(str1[i][i] !='\0')
2.SBUF =str1; // 這是將str1的地址傳送出
可改成 SBUF =str1[i];
對於 str2  也是相同
1.while(str2 !='\0')
可改成 while(str2[i] !='\0' && i<5 )
2.SBUF =str2; // 這是將str1的地址傳送出
可改成 SBUF =str2[i][i];
這樣单片机是stc89c52Rc應該會正常了........

网友A:
有BUG 的關鍵
while(str1!='\0')
SBUF =str1;
while(str2!='\0')
SBUF =str2;

改成
while(str1[i] !='\0'  &&  i<7)
SBUF =str1[i];
while(str2[i] !='\0' && i<<5 )
SBUF =str2[i] ;
89c52的程式應該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le(str1!='\0')
{
SBUF =str1;

我发现我的晶振是12Mhz的,我拿51波特率初始值计算工具计算设置值:定时器方式-方式2,晶振频率-12
,波特率-9600,smod-1。计算后是F9H。
我现在的串口设置是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 =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9;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9600的
TL1=TH1;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模拟和真机上都不返回数据。模拟上返回时串口error亮了。
可是我把TH1=0xF9; 改成 0xFD返回

网友A:
晶振用12Mhz會約7 %的誤差......最好改用11.0592Mhz的比較好
我用11.0592用AT89s51 配串列助手在PC   下RUN 可正常工作.....
建議你先用串列助手調適單片機的程式....等到單片機的程式完成後再來調適藍芽裝置.....最後再來調適手機端程式.....手機端程式可先下載手機的串列助手來調適 .....最後再測試你發展的程式.......

楼主:
现在,程序是TH1 = 0xF9,手机发送a,应该是返回给手机的数据,却在串口调试工具中显示了。
数据正确应该是 Error。在串口调试小助手上现实的是 舝ror Error 膨騩r 咈蝻r 舝ror E蝌矧 Error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用的是开发板,上面的晶振是12MHZ。波特率是9600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SenData,Flag=0;

char code str1[]="Success";
char code str2[]="Error";

unsigned char i=0;

void InitUART(void);
void send_str();
void send_str2();
void send_char(unsigned char txd);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void InitUART(void)
{
        /*******************设定串口**********************/
SCON = 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 = 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 = 0x80; //波特率加倍
TH1 = 0xF9;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9600的
TL1 = TH1;
SM0=0;//8位UART
SM1=1;
REN=1;//开始接收
ES = 1; //打开接收中断
EA = 1; //打开总中断
TR1 = 1; //打开计数器
        /******************设定中断**********************/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UART();
        while(1){
                if(Flag==1)
                {
                        ES=0;
                        delayms(100);
                //----------------------该段即对接收的数据进行处理
                if(SenData=='a')
                        {
                                delayms(30);//延时去抖动
                                send_str();//发送数据
                        }
                        else
                        {
                                delayms(30);
                                send_str2();
                        }
                        i=0;
                        ES=1;
                        Flag=0;//数据处理完毕后将标志位置0,表示没有新数据要处理
                }else{
                        i=0;
                }
        }
}

void ser_int()interrupt 4//接收字符串
{
        if(RI)//RI接受中断标志
        {
                RI=0;//清除标志.
                SenData=SBUF;
                Flag =1;//标志位置1表示有新数据进来
        }else                                    //如果是发送中断,将TI清0
       TI = 0;
}

/*************************************
                                                成功,返回
*************************************/
void send_str()//发送字串
{
        while(str1[i]!='\0'&&i<7)
        {
                delayms(10);
                SBUF=str1[i];
                while(TI!=1);//等待数据传送
                TI=0;//清除数据传输标志
                i++;//下一个字符串        led=1;
                //delay(50000); //大约延时450ms
        }
}
/*************************************
                                                失败,返回
*************************************/
void send_str2()//发送字串
{
        while(str2[i]!='\0' && i<5 )
                {
                        delayms(10);
                        SBUF=str2[i];
                        while(TI!=1);//等待数据传送
                        TI=0;//清除数据传输标志
                        i++;//下一个字符串
                }
}

/*************************************
                                                        延时
*************************************/
void delayms( unsigned char ms)//延时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
                                                        延时
                                        50000,大约延时450ms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