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感应报警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7-06-17):
人体感应模块,当人体靠近感应区时,灯就闪烁,很简单,人体感应模块就相当于开关,直接看做开关控制灯闪烁。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n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ngned  char
sbit IR=P1^0;//定义温度传感器端口。
sbit LED1=P1^1;//定义LED灯端口。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y;
  for(y=0;y<x;y++);
  }    //定义时间变量。
  void main()
  {
    while(1)
    {
     if(IR==1)
     {
        LED1=0;
        delay(5000);
        LED1=1;
        delay(5000);
        }
   }
}

网友A(2017-08-09):
用温度传感器怎么感应到人体???难道是触摸使温度上升吗??下载了程序,里面没有相关定义

网友B(2021-03-05):
代码就一点,给我牙惊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温度传感器怎么感应到人体???难道是触摸使温度上升吗??下载了程序,里面没有相关定义

他好像就是表达人体传感器,口误吧,这代码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