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293D引脚接线问题

楼主:
求问各位帮忙解答下,1,8,9,16脚的含义及具体接线,试了好多次,就是驱动不了电机,尴尬,L293D的资料看了很多,但是还是不太明白,求解

网友A(2017-06-18):
L293D 引佼說明
1 Enable 1-2:作為左半邊IC控制用。當這個Pin為高電壓時,左半邊IC可作用,反之,低電壓時,左半邊IC無作用。
• 2 INPUT 1:當這個Pin為高電壓時,電流會流出至Output 1。
• 3 OUTPUT 1:這個Pin要接到終端馬達的一個接腳。
• 4,5 GND:接地。
• 6 OUTPUT 2:這個Pin要接到終端馬達的一個接腳。
• 7 INPUT 2, 當這個Pin為高電壓時,電流會流出至Output 2。
• 8 VC:供給給馬達使用的電壓,如果要驅動的馬達是12V,那就要供給這個Pin 12V直流電。
• 9 Enable 3-4:作為右半邊IC控制用。當這個Pin為高電壓時,右半邊IC可作用,反之,低電壓時,右半邊IC無作用。
• 10 INPUT 3,:這個Pin為高電壓時,電流會流出至Output 3。
• 11 OUTPUT 3:這個Pin要接到終端馬達的一個接腳。
• 12,13 GND:接地。
• 14 OUTPUT 4:這個Pin要接到終端馬達的一個接腳。
• 15 INPUT 4:當這個Pin為高電壓時,電流會流出至Output 4。
• 16 VSS:提供給IC的電源,這個Pin要供給5V電壓。

网友B:
1脚:为直流电机1的使能端。为1时,3、6脚可以输出四种状态——正转、反转、停、停。
8脚:电机电源端,即电机使用的电源,不是芯片工作的电源,电压一般要大于芯片工作电压,如:7.4V等
9脚:为直流电机2的使能端。功能同1脚。
16脚:为芯片工作电源,一般5V,与单片机的相同。
其实,看到你的电路图,就知道,没什么问题啊,图上标注也很清楚。为什么电机不动?
是不是输入、输出有问题?
再说说输入输出:(以电机1为例子)
EN1(1脚)=1使能时
当输入端:IN1(2脚)=1,IN2(7脚)=0时,电机向一个方向转动;
当输入端:IN1(2脚)=0,IN2(7脚)=1时,电机向一个方向转动;
当输入端:IN1(2脚)=1,IN2(7脚)=1时,电机不动;
当输入端:IN1(2脚)=0,IN2(7脚)=0时,电机也不动;

网友C(2019-11-05):
请问为什么电机要加瓷片电容 不加会有什么后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