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STM8S207用来测-5v负电压和+30v电压,电压变化电路如何设计?

楼主(2017-06-17):
求助,STM8S207RBT6用来测-5v负电压和+30v电压,电压变化电路如何设计?

网友A:
将“-5v负电压和+30v电压”线性压缩到你所用的AD器件所能接受的电压范围内就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5v负电压和+30v电压”线性压缩到你所用的AD器件所能接受的电压范围内就成功了。

-5V呢?

楼主:
找到了,-5V用7660可以变成+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5v负电压和+30v电压”线性压缩到你所用的AD器件所能接受的电压范围内就成功了。

找到了,-5V可以用7660来变压成+5V

网友B:
先看懂7660的原理!你确定能用来测-5V电压?其实这个很简单的!只需要虚地就可以让单片机直接分压去测试!注意单片机不能测到5V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