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24c02定时器时钟单片机仿真

楼主(2017-06-17):
定时器时间可调,时间显示正常,但美中不足之处程序有点瑕疵,望高手指点

#include<REG52.h>
#include<24c02.h>
#include<1602.h>

sbit s1=P3^2;//光标移位
sbit s2=P3^3;//加键
sbit s3=P3^4;//减键
sbit beep=P1^0;//蜂鸣器

unsigned char count,s1num;
unsigned char miao,shi,fen;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x,y;
        for(x=time;x>0;x--)
            for(y=110;y>0;y--);
      }

void di()
{
        beep=0;
        delayms(100);
        beep=1;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keyscan()
{
        if(s1==0)//0是高电平,开
        {
                delayms(5);
                if(s1==0)
                {
                 s1num++;
                 while(!s1);
                 di();

                 if(s1num==1)
                 {
                        TR0=0;
                        write_Com(0x80+0x40+10);
                        write_Com(0x0f);
                 }

                 if(s1num==2)
                 {
                        write_Com(0x80+0x40+7);
                 }

                 if(s1num==3)
                 {
                        write_Com(0x80+0x40+4);
                 }

                 if(s1num==4)
                 {
                        s1num=0; //记录键清零
                        write_Com(0x0c);
                        TR0=1; //到第四次启动定时器开始走
                 }
                }
        }
/********************************/
        if(s1num!=0) //按完S1才能激活S2
        {
/********************************/
                if(s2==0)
                {
                 delayms(5);
                 if(s2==0)
                 {
                        while(!s2);
                        di();

                        if(s1num==1)//按下每秒加1
                        {
                         miao++;
                         if(miao==60)
                                miao=0;
                         write_sfm(10,miao);//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次
                         write_Com(0x80+0x40+10);//显示输入地址
                         write_add(1,miao);//调节完毕数据立即保存
                        }

                        if(s1num==2)//按下每分加1
                        {
                         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7,fen);//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次
                         write_Com(0x80+0x40+7);//显示输入地址
                         write_add(2,fen);//调节完毕数据立即保存
                        }

                        if(s1num==3)//按下每时加1
                        {
                         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4,shi);//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次
                         write_Com(0x80+0x40+4);//显示输入地址
                         write_add(3,shi);//调节完毕数据立即保存
                        }
                 }
                }

/********************************/
                if(s3==0)
                {
                 delayms(5);
                 if(s3==0)
                 {
                        while(!s3);
                        di();

                        if(s1num==1)//按下每秒减1
                        {
                         miao--;
                         if(miao==-1)
                                miao=59;
                         write_sfm(10,miao);//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次
                         write_Com(0x80+0x40+10);//显示输入地址
                         write_add(1,miao);//调节完毕数据立即保存
                        }

                        if(s1num==2)//按下每分减1
                        {
                         fen--;
                         if(fen==-1)
                                fen=59;
                         write_sfm(7,fen);//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次
                         write_Com(0x80+0x40+7);//显示输入地址
                         write_add(2,fen);//调节完毕数据立即保存
                        }

                        if(s1num==3)//按下每时减1
                        {
                         shi--;
                         if(shi==-1)
                                shi=23;
                         write_sfm(4,shi);//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次
                         write_Com(0x80+0x40+4);//显示输入地址
                         write_add(3,shi);//调节完毕数据立即保存
      }
     }
    }
  }
}

void main()
{
        P0=0X00;
        dula=0;
        wela=0;
        init();
        lcdinit();
        InitTimer0();
        miao=read_add(1);
        fen=read_add(2);
        shi=read_add(3);

        LCD_Write_String(1,2,"2017-6-17-MON");
        LCD_Write_String(0,5,"16-26-00");
        while(1)
        {
                keyscan();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count==20)
        {
  count=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网友A:
24C02没有看到,图文程序似乎不太一致!

网友B(2020-10-29):
加了24c02.h,烧写程序的时候烧不进去怎么回事?

网友C:
没有AT24C02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