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做舵机控制的匠人一起看过来!

楼主(2017-06-17):
有做舵机控制的同仁吗,一起加入讨论一下:选型,控制,等等!!

网友A:
我有点点儿经验:
第一:我知道有两种舵机,一种MG995,一种sg90。目前,我不能用51控制MG995,它主要是Arduino电子积木中用到,做机器人的可动关节;后一种SG90,我能用51控制。
第二:舵机都是伺服电机,你可在网上找找它的工作原理。
第三:我上面说到的舵机,都是模型用的,只能玩儿,做实验,不能在真正的工程项目中应用。
第四:我会控制的SG90舵机,控制方法,就是以不同的PWM波,控制舵机转动不同的角度。
我就只知道这么多了。